不锈钢材料设计

楼主(2012-08-23):
有一个移动平台,客户要求如下
1 不导磁
2要用不锈钢
3不长锈
请问我用什么牌号的不锈钢比较好
我考虑到用303 301 304  那个符合要求以及更容易加工或者有更合适的材料

网友:
就304吧!!加工也不难,关键是方便买料,到处都有。。

网友A:
选用奥氏体不锈钢常用的304,316或者304L,316L,317等(无磁或弱磁)。再根据你的工况具体选择,一般状态下有304就够了,含有氯离子时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奥氏体不锈钢常用的304,316或者304L,316L,317等(无磁或弱磁)。再根据你的工况具体选择,一般状态下 ...

给别人做一个两轴移动平台,不能导磁。上次买的304有点弱磁性,不太好,而且也不好加工

网友(2012-11-02):
消磁一下

网友:
如果有攻牙的话,最好是要点的,也好加工。

网友(2013-06-27):
我专门销售304 316不锈钢材料,需要联系我  传祺不锈钢

网友:
还是用303吧,好加工

网友:
奥氏体不锈钢不导磁,马氏体带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