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不锈钢钢板在磨床上加工不了?

楼主(2012-08-23):
公司的机械加工部门在加工一零件时,如图片所示,整个零件厚度3mm,中间的台阶洗下去1mm,左右2个小平面要磨削,因为材料是不锈钢304.磨床为磁力工作台,吸不了,现在这2个平面怎么磨呢?

网友:
用真空吸负平台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现在厂里就那么一台磁力工作台的磨床,现在的办法就是怎么简单,怎么加工,最好连夹具也不要。恼火啊

网友A:
我的理解是LZ感觉不好装夹。以下选择,供LZ参考
1.空气吸盘
2.用1mm的钢板压中间平面
3.看图感觉不是很宽,用虎钳夹两侧面,装的时候用木榔头敲下,使钢板与底板贴进,再锁紧。两小平面高出虎钳0.3

网友(点评):
1、3到是感觉可行,但是空气洗盘没有,第二种方法估计是不行,1mm的钢板基本没有强度,个人认为不可行,第三种到是很可行,就是不知道虎钳的下表面要是不平,怎么办呢?

网友:
以前我们也遇到过这种件,用的是四面八方用薄铁块挡着,砂轮修粗点.走刀要快点,不能让它过分爱热,一爱热马上翘起来.还得注意的是得两面交替着磨.关键是胆大心细.

网友(点评):
就是麻烦点

网友(点评):
是的我们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点评):
是不是那个四周的铁板只用到2.7、2.8mm厚的样子,因为铁板有磁力,沾的比较紧,可以防止中间的不锈钢板,到处乱穿,就可以磨削了哦。好方法。鼓励,看来坛子里面的高人多啊。

网友:
请问你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是不是门磁铁减磁片,

网友(点评):
不是的,是用来做滑动片。靠两个小的磨过的平面,贴在一个大的平面上滑动。

网友:
工件有点薄 用台钳的话可能会夹变形哦?

网友:
1 平口钳下面垫上合适的长方体 工件漏出钳面0.5MM  夹住侧面磨削   2真空吸盘  3取磨削过的平板料  沾上磨    以上是个人经验  如若有疑问  可做交流  QQ276802072

网友B:
4楼是正解
我们磨不锈钢的时候除了四周用铁挡住后
还在缝隙处加点机油
机油比较黏
增加吸附力

网友(点评):
要用不锈钢做个水果刀,怎么挡呢

网友:
4楼的没错,我们 也都是用铁块四周挡着的,特别是那些不锈钢的长条,两个面反反复复的光,才能保证平行度。客户就是喜欢不锈钢,不生锈。

网友:
楼上 说的 很对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楼是正解
我们磨不锈钢的时候除了四周用铁挡住后
还在缝隙处加点机油

是指磨刀刃吗
用磨床用虎钳夹着刀柄
翻转一定的角度

网友:
看了这贴子我很感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LZ感觉不好装夹。以下选择,供LZ参考
1.空气吸盘
2.用1mm的钢板压中间平面

空气吸盘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气吸盘求指导

网友:
工件沿进刀方向摆放 前后用2.5mm足够长、宽钢板顶挡 吸尽后用铜棒轻轻捶击 从最外边对刀轻起火花为止 走一遍刀验证平整否 将行程加很大走刀调小吃刀半丝从边沿磨启 上帝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