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怎么磨啊 !绝对高难度

楼主(2012-08-23):
公司的机械加工部门在加工一零件时,如图片所示,整个零件厚度3mm,中间的台阶洗下去1mm,左右2个小平面要磨削,因为材料是不锈钢304.磨床为磁力工作台,吸不了,现在这2个平面怎么磨呢?

网友:
磨房会有平口钳,夹持后在上磨床

网友:
看不出来尺寸。
可以在要模这工件四周放四块薄铁板 吸住就可以把不锈钢固定了, 下刀别太多  免得飞出去了。

网友(点评):
感谢你提供的好方法

网友:
楼上说得对,可以参考。

网友:
要看数量多少,周边尺寸多少

网友:
要看具体技术要求.如果就是需要表面粗糙度的话可以直接抛光;

网友:
平面要求是如何都没说,这个才是关键

网友:
可以试一下三楼的方法

网友:
如果非要上平磨的话,就只能按照2楼的办法,找几块小于3mm的铁片也不要太薄了最好2mm左右可以加工

网友:
平面度要求呢

网友:
用双端面磨床磨。

网友:
2,3楼都是正确的。

网友:
平头螺钉锁紧2小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