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不显示

楼主(2012-08-23):
大家好,我一个移动硬盘本来是好的,给同事用了下,他是插主机前面接头,可能是前面电压不够,多插了几次,
到后面插到后面接口也不显示盘了,型号是IBM2.0的,10G的,
里面存了许多资料,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搞好啊,
有图片,这个感叹号是什么意思啊,大家有没有此款硬盘的驱动程序。
有请联系我,QQ号:46358251
谢谢了。

网友:
硬盘很老了。数据必须双备份的啊,这是常识。

好象是电脑usb驱动没装对,删除了再装一次。

网友:
下个驱动精灵装一下驱动

网友(点评):
删掉原驱动, 按照这个步骤就好了

楼主:
不行啊,还是无法启动,显示代码10

楼主:
谁知道哪里有IBM硬盘驱动器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还是无法启动,显示代码10

如果这样,驱动电路可能有问题了,换个机器试试,不行的话,将移动硬盘换个硬盘盒试试

网友:
电压不够,是不是你的电脑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