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3个东西加工下是什么价格。

楼主(2012-08-23):
规格 200X50X50  厚度都是2MM。 一个M4孔。                R=25 2个孔之间的距离是200.厚度2MM。 2个M4孔

48X46X20 2个M4孔  深度一个20 一个10.
这个不太懂。。用什么材料便宜一点。大概多少。
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网友A:
你做什么用的啊,精度怎样,不高的话,前面那个可以用钣金做,后面那个用6061做就可以或者用赛刚,不过看你用在那个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什么用的啊,精度怎样,不高的话,前面那个可以用钣金做,后面那个用6061做就可以或者用赛刚,不过看你 ...

曲柄滑块的。。精度一般就行。。用你说的这些材料+加工费大概什么价位呢。

网友A:
一起的话也就100左右差不多了

网友:
说不定还不要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起的话也就100左右差不多了

谢谢哈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东西,公司内部不能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东西,公司内部不能加工吗?

个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