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olidworks怎么画内螺纹?

楼主(2012-08-23):
用solidworks怎么画内螺纹?

网友:
无视我.........学习下

网友A:
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

网友(点评):
这个是出工程图的时候。3D的话 还是要旋转剪切。

网友:
直接用异型孔——螺纹孔就行了

网友:
在异型孔向导里插入需要的螺纹孔,在文档属性里出详图中把上色的装饰螺纹线打钩就行了

网友:
装饰螺纹线经常表现不出,这个怎么破,和用盗版软件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

我问的是怎么画螺纹线 然后扫描切除的那个方法

网友:
螺纹孔:就用异型孔就直接画出来
螺杆、螺栓:就用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螺纹线大小自己去查你画的螺纹小径尺寸就可以了  其实示意一下就好了)
扫描切除:画扫描的形状你要查牙型角  螺纹大径 小径尺寸   你就可以画出一个三角形
          扫描路径  你再插入一个螺旋线  自己算一下升角大小  就可以了 (一般都不这么画螺纹)

网友:
你画出来有什么用?楼上的方法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