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进口锁。求助

楼主(2012-08-23):
有大虾能告诉我这锁的原理么。钥匙的设计是什么意思。 前面的那个小金属片什么用?

网友A:
我也不太了解锁,我在网上找了一下“钥匙上面的伸缩珠“蛇”形槽,弯曲迂回,这种设计大大提高了钥匙的安全性,加大了仿制的难度,这是MT5高安全性能的最佳表现”网上有类似的结构。应该和这个原理是一样的!
--------------------------
搜索下“意大利锁 CISA ”图片,就有
-----------------------------
你以前不是发过么!还发干什么?刷经验的?

网友:
回复赚威望了。。呵呵。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太了解锁,我在网上找了一下“钥匙上面的伸缩珠“蛇”形槽,弯曲迂回,这种设计大大提高了钥匙的安全 ...

换个版区看看有木有人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个版区看看有木有人知道。。

汗,原来你是考考大家....我错了

网友:
等待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