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串联并联后压力计算,请教

楼主(2012-08-23):
请问下泵串联并联后压力怎么计算,管道直径不变

网友:
问题不好回答。
答之:液压系统的压力是由外负载决定的。
1.多泵并联系统中,每个个泵的出口应该装一个单向阀,有时候还在泵的出口各自并联一个电磁溢流阀,来适应系统不同流量。
2.多泵串联,我只见过一次。在一个高压系统中见过。现在很多系统在很高压力,一般不采用这种方式,因为成本比较高,一般采用增加缸进行增压。
答之所非问,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