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一产品,镗孔总是崩刀,求帮助!

楼主(2012-08-23):
产品外圆58,内孔成品43,加工余量3mm,加工深度190mm,调质硬度33左右。光洁度要求0.8,公差+0.04mm。由于条件限制只能使用手磨刀。现在的情况是磨一次刀只能做一只两只就崩了,有时一只都做不下来。求各位大侠支招!

网友A:
是不是排屑不畅,或是镗杆刚性不好引起的。手磨刀各角度,断屑槽深浅宽窄不好控制。190也不算浅了,怎么不用机夹刀

网友:
是不是夹得不牢,或是壁太薄加工时变形

网友B:
看看孔有么有被切屑堵住

网友C:
我觉得是不是换一把白钢车刀试试,加上乳化液应该差不多

网友(点评):
我覺得白鋼刀不行

网友(点评):
那样粗糙度保证不了

网友:
机床、工件材料、刀具材料、工艺参数,啥都没讲,咋分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排屑不畅,或是镗杆刚性不好引起的。手磨刀各角度,断屑槽深浅宽窄不好控制。190也不算浅了,怎么不用 ...

产品少,只有50个,老板不买刀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孔有么有被切屑堵住

排屑还算好,就是刀尖不耐用

网友:
直接上照,再分析。LZ你说的好片面啊。

网友:
是不是刀杆刚性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是不是换一把白钢车刀试试,加上乳化液应该差不多

磨个负前角在试试吧,要是用合金刀的话

网友D:
1   、刀的角度是   2  、转速和走刀量  3   ,你用的是什么刀

网友:
太深了,一旦让刀就会崩刀尖的,50件也不多,赖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刀的角度是   2  、转速和走刀量  3   ,你用的是什么刀

转速200,走刀量F40,yt15刀头也用过yw2

网友:
听上去好像是用车床镗的。

网友(点评):
是车床干的

网友:
不用30刀杆??  25以下的刀杆车 你车4道公差  这么软的材料 能车出来? 如果是通孔 你就把刀磨成螺纹角度  正前角 5度以上吃刀搞单边20道以上作为精车   那个粗糙度 就说不定了   把水头管子拔掉 往里面死冲水吧 冲走一些是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