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去除尖边毛刺有哪些好方法?

楼主(2012-08-23):
      去除如附图所示位置的孔口毛刺,大批量加工,不能使用机床倒角(以前这样做过,因为孔口由两个圆弧组成,两圆弧不在一个平面上,如果想将两个圆弧都倒着角,则凸出的圆弧的倒角会很大,影响产品使用),现用平锉刀,操作者反应手疼,问有没有其它去除尖边毛刺的好方法(要是电动或气动的就更好了)?

网友:
坐等好方法。。。。。。。。。。。。。。

网友A:
螺孔周围吗?好像还有个台阶,钩刀吧,螺孔多大?M16?M20?大的话不是有气动工具,前面夹个锥形的旋转锉头

网友:
我觉得可以买个刮边器试试看,就是上面带一个可以360旋转的小刀的那种手动工具。

网友:
买震抛机吧!

网友:
菜鸟路过,别骂我。三Q!

网友:
气动旋转锉

网友:
楼上说的 对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用一个大一点的钻头轻轻的钻一下可起到倒角的作用,比如16的孔用20或稍微大一点的的钻头,轻轻不要太用力也不要太深以免损丝。

网友:
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搞一台加工中心!

网友:
用电动锉

网友:
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了解过超声波锉刀,可惜没用上,楼主可以看看。机体很小,比大号的圆珠笔大不了多少,气动的。
另外电动锉和普通气动锉刀机体都嫌大了。这个超声波锉刀可以像笔一样捏,操作起来要灵活点。只是没用过,不确定实际能达到怎样的清除效果。
另外刀具不能太钝了,否则翻遍太重,打毛刺都很吃力的。
我们零件表面是精磨好了的,一般整体式的清除毛刺方法都不好使。

网友(点评):
这东西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气动工具,旋转的那种,头上夹个带砂纸的

网友(点评):
砂纸的不行,会把加工面伤了!而且看样子是钢件的,砂纸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孔周围吗?好像还有个台阶,钩刀吧,螺孔多大?M16?M20?大的话不是有气动工具,前面夹个锥形的旋转锉头

M10的,孔小

网友C:
先把低空倒大点角 然后再攻螺纹呢   或者用手动修边器 呢    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用一个大一点的钻头轻轻的钻一下可起到倒角的作用,比如16的孔用20或稍微大一点的的钻头,轻 ...

感觉你的这个办法在实际中很实用。
现在很多人推荐气动的,应该不是很实际的。
用气动的,螺孔靠近工件圆中心的地方的毛刺你是去不掉了。
螺孔靠近外圆的地方,用气动的,会出现倒角大小不一的状况。
因为你不能很好的控制气动的磨损量。
而且效率很低。

网友D:
仔细看看,LZ遇到的情况和我的还是不同,我们面临的是如何同时提高效率和质量的问题,因此倾向于动力工具。这个零件看上去像曲轴啊,图是曲轴端面法兰吧?用薄点的砂轮靠磨一下端面吧,这样比手工去毛刺轻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低空倒大点角 然后再攻螺纹呢   或者用手动修边器 呢    个人意见

“手动修边器”不了解,大侠用过吗?如用过,介绍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看,LZ遇到的情况和我的还是不同,我们面临的是如何同时提高效率和质量的问题,因此倾向于动力工具。 ...

需要去毛刺的端面不是平的,用砂轮靠行吗?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用手电钻,夹上一个类似于铰刀一样的金属磨头,或者是小的砂轮头,这两样都可以去毛刺

网友:
有种手持的电磨,装上小沙轮就行

网友:
我们厂刚弄完去毛刺项目。
你这个可以在端面用砂砖或油石蹭一下。
可以用小型的气动磨头,很方便。
如果没有条件,那就直接钻头截断后面焊个柄。这些方法都比锉刀好使。
如果为了增加效率,应该从根源入手,把你的底孔钻改成阶梯钻。现在有卖直接在钻头上安装的倒角刀,效果不错。

网友:
能不能用倒角器呢  手动的那种 轻微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去毛刺的端面不是平的,用砂轮靠行吗?

1.把砂轮修成台阶面来磨,要手轮修侧面,过渡台阶用手拿金刚笔来修,修好后用钢片或者木片磨一下,然后检查钢片/木片轮廓,
2.靠近轴颈的端面,我估计与轴颈另一端面有个开档宽度尺寸要求,靠磨会加大开档宽度,因此前工序车端面时预留0.05余量来靠磨;冲水要足,否则端面会烧糊。磨的时候砂轮架最好能倾斜个微小角度,采用切入磨削,这样不会烧糊,只是砂轮损耗要快一点,砂轮修勤点就好。
3.如果觉得修砂轮麻烦,去订制副成型金刚滚轮来修砂轮。前提是你这产品有量哈。

网友:
改一个带导向的刀具,导向部分和螺纹低孔大小一样,后面磨成45度倒角就可以了。

网友:
我看就是孔位置设计不合理

网友:
用手枪钻  上面装磨头  绝对行

网友:
震动去毛刺机,选择合适的磨料。

网友:
刮边器一般铝件用得比较多,不知道刮钢材怎么样

网友:
有锉刀慢慢打呗

网友:
打磨机嘛 开着机子给它光一下

网友:
你这种孔,我有办法去除,不过孔规格最好不要小于6mm ,我给别人做的常用的是10mm及以上的

网友:
上个图您们可以看下,有类似楼主的孔的情况,我们有了很好的去处方法。

网友:
1.小毛刺,手动修边器。
2.大毛刺,风动旋转锉,钢丝刷。
几种同时使用。

网友(2019-07-07):
有个插件不知道真没用

网友:
虽然的点马后炮的感觉 工艺问题先打孔再车槽毛刺会少一些 或者如果有余量可以再车一刀

网友(2019-08-24):
用电磨头摸起来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