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加上攻M24的牙,主轴扭矩够吗?

楼主(2012-08-23):
机床是斗山的立加,bt40刀柄。材料是Cr12MoV,攻M24,螺距3,深60的通孔。
打算s100,f300。机床能干得动吗?不行的话只能引个牙手攻了。

网友:
机床说明书里面应该会有这个机型针对不同材料的最大攻牙能力大的描述了,找出来看看就行了!

网友:
应该能行吧 楼主 可以先试试  如果机床受不了的话 机床应该会 超负荷 报警的   以前 我 就用M24丝锥 不过 攻得是铸铁

网友:
螺纹铣,很漂亮。

网友:
只要你的丝攻OK就好,机床的最大加工大于M28就可以加工。

网友:
可以试攻啊,攻的时候记得看主轴负载表,你是小床子吧?小床子换挡的还是无级变速?无级变速负载过大的话,转速适当再调高点以增大扭力,换挡的话尽量调到低档上但速度适当高点,因为小床子无级变速通常低速时扭矩不够

网友A:
建议 铣     攻的话 机床有点小  扭矩不够 普通的数控机床 基本是无级变速的  转速越慢  力量越小

网友(点评):
不一定 要看主轴是什么结构的还有主轴电机是多大的 还有转速慢不一定力矩就小

网友(点评):
师傅 俺说的是无级变速的机床 .....

网友B:
床子最大扭矩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床子最大扭矩多大

主轴主轴锥度NT﹟40
主轴转速80~8000rpm
主轴最大功率15/11KW
主轴最大扭矩9.74/7.4kgf-m
主轴驱动方式直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算如下:(退火状态Cr12MoV )
M=0.25*3*3*2700*24/1000=145Nm左右,而楼主的床子最大扭矩还不到100Nm,所以,硬攻的话攻不动。

网友(点评):
高手,向你学习。能普及一下计算公式的方法吗?

网友(点评):
攻丝扭矩的计算:http://www.sizhuiwhy.com/archives/32.html

网友:
S100是转速吗?如果是的话你这个加工条件所需功率为31.55KW(理论值),实际至少要是这个数值的1.6倍,在没有确定的情况下千万别去试,如果主轴断电保护后,丝锥卡住,你手动回转取出丝锥很容易把丝锥牙崩掉,同时您的工件后续也要去修理很麻烦!如果非要试最好用柔性攻丝装置,即带伸缩保护的刀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 铣     攻的话 机床有点小  扭矩不够 普通的数控机床 基本是无级变速的  转速越慢  力量越小

师傅   俺说的是无级变速的机床  .....

网友:
傻啊,力加上唐罗纹多快啊··

网友:
M24*3还是用一攻和二攻吧,能否减轻压力

网友:
干不动的,11楼有计算公式了。扭矩过载了。
M(扭矩)=0.25*螺距*螺距*Kr*大径/1000
Kr:特定切削力,根据材料不同而不同。详细数值记不清了,钢件就基本在2500~30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