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有壳高粱的机械,哪家公司能生产?

楼主(2012-08-23):
哪家公司能生产分离有壳高粱的机械?就是类似砻谷机筛分的那种机械

现在的高粱在脱粒后总会有一些带壳的粒子掺在里面,而收购企业又会严格限制带壳粒子的比例,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2%,所以需要把带壳的粒子分离出来,进一步加工去壳。为了提高效率,减少损失,必须先分离。如果那家公司有这种产品请与我联系,或者能开发也可以。我可以负责产品的销售(东北地区)。这是一个利润丰厚的产品。希望有能力的个人或公司开发。

网友A:
类似于大米色选机的要求,市场已经成熟,选好光源、CCD摄像头、高速阀、控制板,做好软件就成了。
成本控制的话就要好好斟酌一下。

网友B:
我可以用设备物理分离 ,成本很低的。

网友C:
我们也可以。百度。山东水泊焊割。

网友D:
http://cxcy.tjufe.edu.cn/seach.asp?s=0&seach=&action=content&id=2908
也是赤峰的,可以去拜访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大米色选机的要求,市场已经成熟,选好光源、CCD摄像头、高速阀、控制板,做好软件就成了。
成本控制 ...

首先谢谢你的回帖。因为高粱的籽粒和壳之间的色差度非常小,所以可能不太适应。其次是产量较低,每小时20吨的产量将会使设备造价高到无法接受。

网友(点评):
色差小其实完全可以选择高分辨率CCD摄像头配合软件解析处理,大米中的微黄、偏黄、霉点等不良均能识别,高粱籽粒和壳还是有差异的,关键是看设备成本能不能接受。

网友(点评):
处理量在每小时15至20吨的大约在什么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cxcy.tjufe.edu.cn/seach.asp?s=0&seach=&action=content&id=2908
也是赤峰的,可以去拜访一下

他的产品在我们这里有一部分用户,但是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效率低,每天的处理量为30吨左右;损失大,破碎率高;能耗高。所以,很多用户建议我改进。我经过了解,认为提高效率降低损耗的主要手段在于先把无壳粒子分离出来,然后再把比例较少的带壳粒子进行脱壳作业。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研究,所以才在这里向各位求助。我会把贵公司实用的产品在我们这里推销出去,往少说几百台没问题。欢迎与我联系,电话0476-4270702,13947680576。

网友(点评):
我指的是我们周边100公里以内的销量。

网友(点评):
选别的话无非吸或吹两种方式,真空吸的话需要计算好流量,选择合适的风机或真空泵。虽然成本很低,不过相比比吹的方式损耗应该非常大,能耗也是大问题。

网友(点评):
不是分离高粱壳,而是分离带壳粒子。带壳粒子与无壳粒子的堆密度差不大,所以用风吸或风吹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用设备物理分离 ,成本很低的。

有现货吗?处理能力是多少?价格是多少?贵公司地址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也可以。百度。山东水泊焊割。

贵公司是能够开发,还是有这类产品?

网友:
小时候看过家人用簸箕分离谷类,如果要分离,用电动簸箕应该可以。运动算法可以向农民学习。如果没有现成的买,我有时间,可以考虑搞搞看。

网友(点评):
想法不错,如果你能开发出来,应该是成本低效率高的。加油。

网友(点评):
能不能考虑在脱粒机上想对策?提高脱粒率

网友(点评):
不可以。因为未完全成熟的籽粒上的壳最难脱掉,必须搓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