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如何使用时间更长点?

楼主(2012-08-23):
  请问各位大侠,怎么样能使气缸的寿命延长,我们厂使用气缸(SMC)才不到其使用寿命的1/3。

网友:
是不是选型不对。或者工况没有选好。选型很重要的。我公司用SMC几十万次都使用正常。

网友:
保证气缸寿命首先要在正常条件下使用,所谓正常条件具体为:
气源洁净度、压力范围、工作速度、振动、偏心、负载等。
此外,气缸的密封材质、活塞材质、活塞杆材质、缸体材质均会影响气缸使用寿命,美国BIMBA 薄型缸的使用寿命标称值为5000Km,美国PHD拉伸缸的使用寿命标称值为10万Km,但同时都声明,若气源洁净度不够,使用寿命可能降低一半。
SMC国内宣称的使用寿命是一年,如果满足不了实际需要的话,建议更换品质更好的品牌。

网友:
看看楼上的就好了, 一般安装准确,空气干净(更换压缩机滤芯,每天储气罐放水), 进口端加个油水分离器会好些,  注意定期添加润滑油。密封圈做好备份,要是没保的话,坏了就自己换呗, 配上真空硅脂。

楼主:
谢谢各位,学习了,以前我们是有压缩机滤芯的,后来我们经理把它全部撤了,说加上去没什么用,反而成本增加了,对于润滑油,我们从来没有加过,也不知道加什么油,从一个气缸换上去,就没有维护过,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