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级的四方法兰有标准,求助

楼主(2012-08-23):
卫生级的四方法兰有标准吗?谢谢!czhelihch@sina.com

网友:
行内这么多年,类似这样卫生级的零部件,还没见过,只能参照其它标准啦!

网友(点评):
老马前辈,有个问题想请教 气力输送粉状物料,管道现场排布,管道联接用法兰联接。 现场安装的时候,一般是怎么执行的呢。 是在家先把法兰焊接好,还是现场量尺寸配焊。

网友(点评):
类似的管道系统,我们都是现场配焊的!

网友:
可以参照美国相关法兰标准

网友:
没有见过

网友(2012-11-20):
这个真没见过,为什么非得用方法兰呢。" ?) i* h0 T; x# q&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