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平,求助

楼主(2012-08-23):
请教下论坛各位大神,这个零件怎么用钣金画,最重要是怎么进行钣金展平,谢谢!

补充内容 (2012-8-24 08:35):
零件是简单的,就是一条螺旋带。不过用钣金展开不好弄,最好用solidworks软件。该零件用在180度拐弯下坡输送机的一侧机架上,现在的难点是怎么知道展平后下料的尺寸(本人新手)

网友:
有款AUTOFORM软件,我们原来 做冲压模具设计 时,专门用来做钣金展开分析,把 分析出来 的 钣金展开外形用线割做 些样件来试模,确认没 问题后再开落料模

网友:
圆锥形状可以展开的

网友A:
额,这个零件看似不难啊,尺寸知道了直接就可以画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零件看似不难啊,尺寸知道了直接就可以画出来啊

楼主问的是要把此零件展开,而不是画出来

网友:
用solidworks做,钣金再展开

网友:
貌似可以直接展开的!

网友B:
内外圈的螺旋线画出来后,用钣金里面的放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外圈的螺旋线画出来后,用钣金里面的放样就可以了

我螺旋线画好了,但放样钣金也没用么,能用个图片,或者发个模型说明清楚点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螺旋线画好了,但放样钣金也没用么,能用个图片,或者发个模型说明清楚点吗,谢谢了

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螺旋线画好了,但放样钣金也没用么,能用个图片,或者发个模型说明清楚点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本人新手,现在才知道还有3D草图这一命令还蛮好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画的螺旋线不能在放样折弯中被选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画的螺旋线不能在放样折弯中被选中?

要把螺旋线转实体线啊

网友:
10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