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类型的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2-08-23):
如图所示,这个是我们公司一台设备上的计量泵(外啮合齿轮泵)的出口压力传感器,设备的所有压力、温度控制系统由西门子PLC控制。正常情况下开启后压力1MPa左右,现在出现问题:设备刚开机,还未启动计量泵电动机,设备报警该泵压力超压,面板显示压力达到了7.78MPa。我分析原因可能有这几个:压力传感器坏了,拆下来的传感器就是这个,但是我以前没接触过压力传感器,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类型和型号的,特来请教;另外就可能是PCL的模拟量输入模块(EM231 AI4x12Bit)或者PCL(224XPCN DC/DC/DC) 内部程序出了问题。设备是聚氨酯弹性体浇注机。希望有大侠能够帮忙,能够告诉我下这个传感器的类型、型号等一些资料,或者帮我分析下机器出现故障的原因,谢谢了!

网友A:
压力传感器损坏可能性很大,不知是否为测齿轮泵油压,我司有用淄博的和你图片中的类似,它能将压力信号转变为电流信号4-20MA,可以和模拟模块或仪表联接,如果是油压你注意看一下压力传感器上阻尼孔是否堵塞?

网友:
这玩意准确的说叫压力变送器,我曾经接触过研华的,输出的是5,12,24V标准电压或者4~20mA标准电流
楼主可以看看传感器表面的铭牌,应该有Part Number,百度一下应该能找到该传感器的资料

网友:
有点像接触感应器或是磁力感应器

网友:
把安装部件发来吧,看看结构就知道了

网友:
看起来好像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B:
按你说的三方面,程序、模块、传感器;程序应该不会错,因为之前都正常用(实在不行可以调试一下程序,监测一下硬件采集值);模块你可以先检测一上你使用的那个通道是否正常;最后传感器,加压看输出信号对不对。先找准错误的地方,是程序、模块还是传感器,再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传感器损坏可能性很大,不知是否为测齿轮泵油压,我司有用淄博的和你图片中的类似,它能将压力信号转变为 ...

谢谢回复,确实是测齿轮泵的出口压力,但是介质不是油,是一种粘度稍高的化学原料,会凝胶化,所以经常泵堵住,但是这个压力传感器没堵过,而且这次是开机没有启动齿轮泵电动机就已经显示压力达到7.78~10MPa,感觉是发生堵塞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的三方面,程序、模块、传感器;程序应该不会错,因为之前都正常用(实在不行可以调试一下程序,监测一 ...

谢谢回复,你说的方法很不错,我之前也这么想,但是之前没具体操作过,而且我新来的领导不信任,就是不让动,找了厂家但是人家爱理不理,停工一个星期了,正常情况这个机器一天产值两三万,领导不急!伙计急-_-!

网友:
压力传感器坏的可能很大,我们公司经常出现类似的情况,检测传感器上的线有没有破损,把压力传感器好好的清理干净试试看。

网友(2012-10-28):
这是专门测高粘度流体的压力变送器,我们有生产。QQ:3972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