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河cad2010安装笔记本WIN7 64位系统方法

楼主(2012-08-23):
                    第一步 如果已经设置好或者系统是32位可以省
  这里给大家一个在win7 64位系统 安装cad2010  32位  挂天河天河2010 32位的方法。本方法是我转载的,给大神鞠躬。本人亲测试,可以使用。废话不多说,下面是方法。
系统环境:win7 旗舰版  64位 8G
需要软件:Orca    这个百度下就好
          cad2010 32位(这个可以在官网上下,有学生版 3年免费)
          pccad2010 32位 破解版 这个网上都有
1.用Orca打开\x86\acad\acad.msi
这是CAD的主安装程序,
在左边表栏,点击InstallExecuteSequence项,在右边找到 CheckFor64bitOS和 LaunchConditions这两项。分别在上面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删除行”。
2.用Orca打开\x86\acad\zh-CN\AcadLP.msi 以及
            \x86\acad\en-us\AcadLP.msi
分别是中文语言包和英文语言包,
分别删除InstallExecuteSequence里的LaunchConditions (里面没有CheckFor64bitOS这项)
3.用记事本打开根目录下的setup.ini
这是安装配置文件,
需要修改的地方有:x64_IMAGE_PATH=x64 改为 x64_IMAGE_PATH=x86
[ACAD]下面的 PLATFORM=NATIVE 改为 PLATFORM=ALL
PREREQUISITE=OS;IE;SSE2…… 这行里面删除 "OS;"
然后直接运行根目录下的setup.exe,一路顺畅地安装吧,不管32位或64位系统都不会再出现无法安装的提示了。(这里我是安装的setup文件夹里面的setup.exe)
我按这方法,装pccad 搞了2遍才好,不知道为什么。安装好后,可以正常使用。偶也
面简单介绍下,我的安装之路。。

 因为我用的是正版PCCAD2008,为了追逐潮流,就把自己的PCCAD2008和AUTOCAD2008卸载掉了。

我用的是360软件专家进行卸载的。

1,首先你要安装的是autocad 2010

这点我就不要说明了吧。。

序列号:356-723784224
激活码:001B18
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搞定,那直接跳过。。

         2,PCCAD2010,我下的就是 电驴上的1.22G的安装程序

 PCCAD2010正式定版安装程序(转自三维网FTP).rar (1.22 GB)

 复制上面的地址,用迅雷下载吧。。速度不是很快,白天还行,晚上基本上下不动。
3,如果你下载好了,那就开始安装吧。

我是直接运行setup\setup.exe,安装起来应该很顺利的。。

如果你需要系列化图库,再天河主程序安装好之后,找到THsPartBuilder文件夹,运行THsPartBuilder\setup.exe

这个安装起来也没什么问题。。
 4,如果上面的安装一切顺利的话,那就好办了。把附件里的文件,分别覆盖掉。
 把LicenseManager.dll覆盖到X:\THSOFT\PCCAD2010下面。
 把TH_UiBase.arx覆盖到X:\THSOFT\PCCAD2010下面。
这个没什么难的吧。。

5,完成上面的操作之后,那就CrackAUTOCAD2010(此步可以直接在安装CAD时破解就可以)

启动AUTOCAD2010,会让你激活,这个时候,你启动Crack程序,
那你就把申请码复制下来,填到requeset栏里,,然后按下 mem path。再点generate 。会在activation栏里出来一串字母,
 把此字母复制到autocad2010里的激活栏里。完成。

上面是对autocad2010的Crack,和autocad2008的Crack很类似。。只是要点下mem path而已。。
如果你连上面也没搞定,那直接跳过吧。。

6,如果你一步一步完成上面的操作,,那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运行桌面上的PCCAD2010快捷方式。。就可以启动你的PCCAD2010了
 这是本人启动之后的画面。。

楼主:
使用WIN7系统+AutoCAD2010+PCCAD2010,用尽办法仍不能使用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的,提示“启动异常,可能有系统组件未注册”的,不妨参考此解决方法:
1)装好AutoCAD2010和PCCAD2010 。
2)在PCCAD2010的安装程序文件夹中找到THsPartBuilder文件夹打开,双击里面的setup.exe 重新安装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 。 (即使选中了全部六个工具包,系列化零件设计也不会被装上,所以需要这一步,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3)在PCCAD2010的启动程序上点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如果UAC为默认设置的话,这时会弹出UAC对话框,记得点“确定”)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啦~
注意:
1)第一次使用时必须通过PCCAD的启动程序来打开AutoCAD,以便让AutoCAD加载PCCAD相关配置。以后再用不管点哪个都一样~
2)第一次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过PCCAD2010后,再用的话不必以管理员身份运行,依然可以调用系列化零件设计系统。这样有一点小问题,每次启动AutoCAD,两个选择:

网友(2014-03-08):
很好的办法,我装上了

网友(2016-12-14):
我也是按同样的方法,可CAD无法正常安装,安装进度条走一会就结束了,安装选项全部X,安装失败~~~~~~~~~~~

网友:
CAD安装失败怎么解决啊,64WIN7还是无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