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减速机如何选型?

楼主(2012-08-24):
由于本人之前只做过一般电机减速机选型,伺服电机以前没用过。现在老大把电机选好了让我来选减速机。请教各位大侠:1,通过哪些主要参数选择,2,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网友:
留个记号。一起学习下

网友A:
减速机的参数就是几个:速比、功率、力矩、连接尺寸、安装尺寸,到哪里选型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的参数就是几个:速比、功率、力矩、连接尺寸、安装尺寸,到哪里选型都是一样的

谢谢,没有用过,怕还有什么其他方面要注意的事项

网友B:
减速机的参数就是几个:速比、功率、力矩、连接尺寸、安装尺寸,这些是基本条件,最重要的是要驱动的物体速度是多少,打算采用什么驱动方式,比如丝杆,齿轮齿条,还是驱动旋转件,还要考虑惯量比。没有单纯选电机或减速机的。因为电机转速是有规格的,减速机也是有规格的,不是你想什么都有的。综合起来选,得到最佳配合,

网友:
学习了,很多看似简单的问题,要掌握也得看前辈指点

网友:
买个好的就行了

网友C:
伺服电机要减速器有用吗,哈哈, 头一回听说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需要的时候也是需要配减速机的,我做过的机床,有的多轴同时加工,需要低速大进给力,伺服滑台电机需要加装减速机

网友(点评):
听说过伺服减速机吗?

网友:
哇 楼主,我是唐山冶金矿山机械厂的。如果有减速机方面的需要可以联系我哦!15032551755

网友:
一般會採用伺服電機外不外乎幾種工作性值
1 大範圍變速領域,除定功率特性機械變速,常用定轉矩特性電機大於6倍多數會採伺服電機.
2 高頻啟動或正逆交替工作,如切袋封口機等..
3 精確定位,多數發生在執行圓周定位..
以上為多數人使用原因,在我的理解上,伺服使用場所多數屬暫態速度交變,慣性矩及暫態轉矩就成了機械工程師必須嚴正面對的事,因此jm比值就成為減速機對伺服係統中重要成敗關鍵,因為在等化負載慣性矩過成中, jL 與 減速比 R 為平方反比

网友:
選對減速機將大大降低機構成本,但若對減速機種類性值不清楚,可能解決不了問題,還會延生出出廠後售後保固費用!!

网友(2012-12-15):
伺服电机配减速器不奇怪的,用处很大,比如需要定位的旋转,自动化流水线设计经常用到,怎么说“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要减速器有用吗,哈哈, 头一回听说

经常用到,自动流水线设计中经常用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减速机的参数就是几个:速比、功率、力矩、连接尺寸、安装尺寸,这些是基本条件,最重要的是要驱动的物体速 ...

门门都有学问啊 机械水很深啊

网友:
选减速机 就是减小电机 增大惯量 惯量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算出负载惯量 根据惯量的大小来选减速机  伺服电机 其实这是配套选型的

网友:
爱德利伺服系统学习下

楼主:
电器方面确实不是太懂,低惯量?中惯量?高惯量????满脑子的问号,是要挤点时间看看这方面的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门门都有学问啊 机械水很深啊

是啊,想要一门精太难了,门门都了解也感觉太笼统了,没个计划真是不行啊。总感觉是在两天打<。)#)))≦三天晒网。

网友(2013-03-12):
引用 网友B:
减速机的参数就是几个:速比、功率、力矩、连接尺寸、安装尺寸,这些是基本条件,最重要的是要驱动的物体速 ...

前辈,请教一下。我现在是机械臂的伺服电机和减速器选型。现在只知道负载的最大扭矩和速率。电机和减速器选型的步骤?是不是先假定电机的转速求出减速比,根据减速比和最大扭矩选出减速器,然后再选电机?能不能给我说一下选型的详细步骤。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的机械臂做什么运动。工作曲线是什么样的。比如加速时间,匀速运动时间,减速时间,在加速过程中 ...

机械手用来检测零件的缺欠,工作曲线有一般是直线还是弧形?您说的在加速过程中,不仅要克服重物负载,还要克服加速力矩”,加速时的转矩=静止时负载转矩+负载的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是这样的吗?由于用于检测,所以末端负载要求也就3kg。但是定位要求高,响应最好快。您能不能根据您的经验,给出各轴大概的角加速度和速度的参数?

网友:
可以联系我们爱德利减速机,有专业的技术人员为您解答

网友(2023-04-15):
减速机可以联系微信LXC1688BZ

网友:
我们不生产减速机,我们只做减速机的搬运工

网友(2023-06-14):
蹲一个答案

网友:
新人来学习下

网友(2025-06-18):
#减速机销售人用的选型计算工具

伺服电机减速机选型计算表 .xls

伺服减速机选型计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