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油缸活塞杆上安装两根钢丝绳,可是在运行中钢丝绳总会绞在一起

楼主(2012-08-24):
我们在油缸活塞杆上安装两根钢丝绳,通过滑轮后提起重物。可是在运行中钢丝绳总会绞在一起。为什么呢?如何解决?

楼主:
盼望有经验的网友帮助。

网友(点评):
哈哈,活塞是可以转动的。不仅仅在直线运动,也在轻微的转动(你的两根绳的负载径向不均衡)

网友:
你联接活塞杆上的那个联接块会转动,还是活塞会转动,如果是联接块会转动的话就把联接块固定死

网友(点评):
支持,最好固定一下

网友:
钢丝绳破一破劲就好了,不用固定连接块。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这个方法比较简单,但是不清楚具体怎么弄。

网友:
主要是活塞杆在转动,想不转有两个办法,一个加内导向,第二个加外导向!

网友:
油缸尾部固定或者有防止转动措施,活塞杆需配导向柱结构

网友:
上面说的对    缸杆在转。想办法让其不转 加导向是一个办法。

网友:
为什么油缸不直接通过铰接和下面那个滑轮座连接在一起

网友A:
可不可以,搞两条钢管,钢丝绳穿入两条钢管,钢管导向。
- f4 U$ o3 q0 m2 \钢管长度要合适,而且钢管要用钢条固定(焊接)在支架上。3 |  c* k" E# {
不知道,行不行,试试可能有帮助!

网友:
想办法不让活塞杆转动OK

网友:
主要问题在于活塞杆旋转,尤其行程较长的油缸更加如此,在油缸活塞杆两边加两条导柱即可!

网友:
建议后期设计为双排链!这样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如果依然采用这钢丝绳的话,建议你加一组导杆来限制油缸出力杆的转动。

网友:
13楼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搞两条钢管,钢丝绳穿入两条钢管,钢管导向。
钢管长度要合适,而且钢管要用钢条固定(焊接)在 ...

如果靠钢管导向则需考虑钢丝扭在一起的力的大小。

网友:
活塞杆端你现在用的是关节轴承,如果换一种结构,用球头连接,下面再配一个连接件接钢丝绳。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
用球头和连接件的相对运动抵消一部分活塞杆的旋转。

网友:
在缸杆头和钢绳之间,做一支杆,就可以防止旋转了。支杆和钢绳接触面最好在装个小轮,就更好,这样结构简单紧凑。导向杆可能有的长了,直径小不了。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好!

网友:
换种形式,把滑轮与活塞杆做成一体结构形成动滑轮,这样也是个好方法,这样也可以避免活塞旋转,结构能简化一些

网友:
你两根钢丝绳都为右捻会打转的,最好换钢丝绳,两根均为互捻的钢丝绳,或者一根为右捻一根为左捻

网友:
要用两根缠向相反的钢丝绳,就像左旋弹簧和右旋弹簧共用一样

网友(点评):
有道理,应该是钢丝绳本事的扭转造成的

楼主:
感谢各位社友的热烈讨论。看来从钢丝绳自身难以解决问题。只能做导向了。如图,改造后的效果还满意。

网友(点评):
这方法很好啊,海哥聪明^_^

网友B:
海哥可否告知提升重量?
这种情况,把钢丝绳换为滚子链是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哥可否告知提升重量?
这种情况,把钢丝绳换为滚子链是好办法。

提升质量10吨,速度35米/分,行程3.2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升质量10吨,速度35米/分,行程3.2米
虽然楼主用增加导向方法解决了问题,不过从结构简洁和美观着眼,以为还是用滚子链好一些。
按提升重量,建议用20A,节距31.75的三排滚子链。安全系数2.7,应该可以了。
链条所需安装空间,宽度有120就够。

网友:
行程3.2m油缸长度就要有3.2m以上,改变一下结构油缸的长度就可以减少一半。

网友:
在两个钢丝分别用 用钢管套住 相互固定

网友:
不要用两根钢丝绳,用一根行吗?

网友:
如果真的必须用钢丝的话,只能是加导向了。。是不是可以把钢丝换成链条呢??及时钢丝加了导向,对油缸的损伤也是很大的。

网友(点评):
加导向怎么就会比用链条对油缸的伤害大呢?不明白!

网友(点评):
公司里有一台类似的提升机,当初也就是为了制造方便了省那几百块钱的成本,也用了钢丝绳。可惜了也不知道是钢丝的选型不对还是什么,就是把油缸打烂了。改链条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点评):
不就是活塞上的密封转烂了吧?

网友:
改用链条

网友:
我怎么看着油缸这样用有点别扭!好象是回程的时候提升!

网友:
两根钢丝绳选左、右绞的,让两根钢丝绳的内应力平衡。

网友:
钢丝绳长度不一样!力矩不一样!!!

网友:
说方法是好方法,可问题没解决.个人建议1.两根钢丝绳由一根通过滑轮形成,可调节两绳之间的平衡;2.新绳用一段时间后拆掉联接轴释放钢丝绳应力;3.油缸缸筒用精珩加工;4.钢丝绳与活塞杆联接采用浮动联接

网友:
主要还是活塞杆转动的原因,像上楼所说的方法,即用适合长度的钢管焊接在支架上作为钢丝绳动作时的导向,这样问题应该就不在了。

网友:
我学习 我快乐

网友:
支持19楼,其他都是闲扯。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参考吊车吊钩的原理,把活塞杆的端处做成带轴承可转动的圆环。我刚工作,经验和知识都不足,我不知道可不可行,希望大家给出意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参考吊车吊钩的原理,把活塞杆的端处做成带轴承可转动的圆环。我刚工作,经验和知识都不足,我不 ...

吊车的伸缩臂越高也会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吊车的伸缩臂越高也会绞。

可是楼主的是液压缸啊,行程很短的

网友:
      仔细看看10吨叉车就会有一套很好的方案了。
    当初设计的时候为啥要这样设计呢?这里不再谈美观和解决钢丝绳缠绕的问题,只是想说一下制造成本的问题,同样的缸径3.2米行程的油缸成本和1.6米的油缸价格相差很多的,为啥要这样比较,我觉得业内人士一点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