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贴出来的图,显示成黑色,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2-08-24):
往solidworks里面贴图片,图片是用coreldRAW导成的jpg或bmp,文件名用的都是英文,
但是贴出来的图,显示出来就是一片黑色。。。
是转化的问题,还是solidworks里面调节的问题?
各位高手遇到过没?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2022-05-22):
图片和图片文件夹的路径都要英文,才不会变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