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内放杯子的地方,结构探讨

楼主(2012-08-24):
下图是网上找的,常见汽车内一种放杯子的结构,放杯子的放方平时不用时是藏在主体中的,要用时,只要在开口处轻轻一按,就会慢慢伸出来,用完了,再轻轻推就可能推回去?

请问
1、这是一种什么结构?(叫什么?)
2、里面是什么做动力的?(弹簧?液压?还是别的)
3、谁有没有这种结构图?

网友A:
不会是哪种脚踏垃圾桶类似的结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哪种脚踏垃圾桶类似的结构吧........

应该不是的哦,你说的那种应该是杠杆的吧
他这种的效果是,按一下就会慢慢出来,再用点力又可以推回去。

网友B:
这个应该和电脑的光驱是一个道理,应该是由马达驱动的

网友:
用一个小的电动缸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和电脑的光驱是一个道理,应该是由马达驱动的

那再请教一下,这个马达用哪种好呢,是普通的还是需要步进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再请教一下,这个马达用哪种好呢,是普通的还是需要步进的啊?

普通的就可以吧,这个我不太确定。电脑光驱的开合机构有电路板,通过控制电流来控制马达正反转的,找个光驱研究研究吧。

网友:
有弹簧,又有空气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