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胶能够把俩种材料固定?

楼主(2012-08-24):
   前段时间向大家请教的万向定向轮的切换问题已经解决。

那就是通过挡板挡住万向轮变向,我们所用的挡板材料是Q235,而轮子那部分是不锈钢 。当挡板挡住轮子的时候,总会有一定的间隙,而且摩擦的声音很大。因此我们想在挡板上加上一些橡胶。1是可以利用橡胶的弹性尽量的压紧轮子;2是减少金属之间摩擦的噪音。

   我们今天用了A 、B胶把橡胶黏在Q235挡板上  粘不住   请问有什么胶能够把俩种材料固定?

    如果没有找到很好的胶 ,就只有用螺丝锁了。如果大家想到更好的办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A:
502就可以

网友A:
另外有两种产品:DX-3060硅橡胶专用粘接剂、开姆洛克(Chemlok)胶粘剂,粘接时对金属进行除锈、除油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2就可以

502  粘结金属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有两种产品:DX-3060硅橡胶专用粘接剂、开姆洛克(Chemlok)胶粘剂,粘接时对金属进行除锈、除油清理。

额  谢谢

网友B:
打胶部分最好用粗砂纸增加粗糙度。

网友C:
心诚则贴图,无图无真相,恕不受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胶部分最好用粗砂纸增加粗糙度。

常规都是磨光再打胶   增加粗糙度也算是一种方法  不过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    我们决定锁螺丝 了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心诚则贴图,无图无真相,恕不受理。

不好意思    没图   见谅

网友:
还是锁上螺丝吧

网友D:
可以找厚点的橡胶板用铝铆钉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找厚点的橡胶板用铝铆钉铆上!

嗯咯  现在就是用这个方法  谢谢

网友:
Ab胶使用前先将两粘结面用白电油洗净,金属部分最好用打磨机开剖面线状槽,涂胶后应用重物紧压十二小时,效果极好

网友E:
开姆洛克308和205一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用螺栓固定  方便更换橡胶板

网友:
不知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螺栓固定  方便更换橡胶板

嗯咯  谢谢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姆洛克308和205一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已经解决问题了  谢谢

网友:
还有种胶叫哥俩好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G:
这种东西必须锁螺丝啊。胶这种东西,太牢固了橡胶垫更换就有问题,不牢固撞一撞就掉了。锁螺丝又不多花什么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东西必须锁螺丝啊。胶这种东西,太牢固了橡胶垫更换就有问题,不牢固撞一撞就掉了。锁螺丝又不多花什么 ...

  是的    橡胶磨损太大  用螺丝好多了  方便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