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能不能用水刀加工呀?

楼主(2012-08-24):
我需要加工一批160(-0.5-~1)*12*1和160(-0.5~-1)*12*2的产品,请问能用水刀加工吗???

网友:
材质是什么?精度要求多高?但看尺寸的话事可以完成的。如果要求高切割质量,需要用精密水射流切割机来完成。但是成本可能会高一些。所以建议,如果材料不特殊的话,首选传统加工方式。如果特别需要水射流切割的话,细节我们可以再讨论。

网友A:
厚度太薄, 板子会因为水的反溅而抖动,影响切割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厚度太薄, 板子会因为水的反溅而抖动,影响切割效果.

说的也对, 但是有方法解决这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