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怎么干

楼主(2012-08-24):
      这是今年钳工比赛的试题其中之一   我觉得件而有一定的难度    请问各位师傅有什么好方法能保证技术要求     还请大师们能帮帮小弟

网友A:
这是个考你们基本功的试题,首先画线要正确,用高度游标尺结合画规画,并注意径向水平,画好后用样冲点下,锯开后,锉刀选中齿;细齿和油光锉,来加工。最好用线切割做个角度规,当然看条件的需可了,接下来就看你的基本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考你们基本功的试题,首先画线要正确,用高度游标尺结合画规画,并注意径向水平,画好后用样冲点下, ...

   我可以纵向锉刀0.02    五边形可以拿满分  就是件二的 不知道该怎么弄   有108度样板

网友(点评):
件二也要做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可以纵向锉刀0.02    五边形可以拿满分  就是件二的 不知道该怎么弄   有108度样板

是啊  师傅 你看件二怎么配作能达到技术要求1

网友B:
对于加工我不懂,图纸我也看不都。你的图真的是缺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加工我不懂,图纸我也看不都。你的图真的是缺东西了。。

      光洁度 3.2  外圆无要求    还缺什么  懂得人应该都能看懂吧  我是自己画的草图

网友:
第一个图看懂了,第二个图真心没看懂,不过件二也得用钳工作,挫五边形还可以,挫一个如此高要求的套,反正我是不行,至于加工方法大路朝阳老师说得很详细了

网友C:
钳工 可以用铰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钳工 可以用铰刀吧?

可以的

网友D:
这是钳工考级的传统考题,这个是五边形,还有六边形的,公母配做主要考核钳工综合技能,如划线、錾切、锯切,锉削、钻铰孔、工艺编制、工艺尺寸计算,测量等。大致加工过程如下:
件1加工
1.划线。
2.按线錾切或锯切,留锉削余量。
3.钻10H7孔留铰量,孔两端倒角;铰10H7孔。(此孔是加工五边形的测量基准)
4.分别锉、研五方各边,保证各边垂直端面且到10H7孔的垂直距离为16.2~16.16。(每边此尺寸若能保证,角度也没问题,五边形等分就没问题,此时测量每边到对应的尖角尺寸应一致。)
件2加工
1.划线,找60外圆的中心,以中心划五方线。
2.在中心处钻小于内切圆直径的孔,28~29直径为宜,这样锉削加工余量相应要小一些。
3.锉、研内五方个面,测量时以60外圆为基准,(如果是自己备料,60外圆按60h7加工。)保证各边到60外圆的距离为13.82,偏差根据件1的16.2实际尺寸和间隙要求还有60外圆实际尺寸进行计算确定(尺寸链计算),留配研量。
4.以件1配研件2,保证技术要求。
以上希望对LZ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钳工考级的传统考题,这个是五边形,还有六边形的,公母配做主要考核钳工综合技能,如划线、錾切、锯切 ...

谢谢  师傅  我会试试的

网友E:
我读书的时候这个对我来说小ks,当年要参加全国的比赛
我用锯工锯出来的线就0.2mm以内,
这个关键是要把五边形做标准  切记, 五边形的边一定要垂直,要不然你最多能配合一个角度
360度转你就别谈了

比把工艺搞乱套了 ,要想清楚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洁度 3.2  外圆无要求    还缺什么  懂得人应该都能看懂吧  我是自己画的草图

你第二个图是里面的五边形的?那为什么还是Φ40
应该是一个管型件 和一个五边形上带中心孔的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读书的时候这个对我来说小ks,当年要参加全国的比赛
我用锯工锯出来的线就0.2mm以内,
这个关键是要把五 ...

件一不是问题  件二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发贴说话的都是老面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件一不是问题  件二有什么好方法

我们以前这叫“锉配”
顾名思义就是反复的放进去 ,拿出来,放进去拿出来
轻轻的敲击,看到黑点就用什锦锉修掉,(锉一刀修掉多少,你自己掌握,我以前用大小规格锉刀都知道大概锉掉多少)

当然,不是让你一下子放进去了很多,那就废了  是吧

放进去的技巧;1,在你保证划线不超出差前提下,锉出能看到线的五边形
                        2,在保证不破坏配合面的前提下 在线上倒出0.3到0.5mm的角,以便能让五边形(件一)平衡放入,还有配合的时候 每个角度都转换放入,保证360度都是同时修整的。
                        在后来就是上面说的拿出来又放进去咯,卡住放进的修                        锉配,讲究细心,能放进去的地方就不要修了  即使有黑点,最好是要能轻轻的敲进去的而不是按进去的
                     因为到最后能全部放入后,还要做最后修整,让间隙更顺畅

我说的有点乱,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明白
我从学校出来有七年多了,毕竟现在都是用机器做事了

我再告诉你一个用普通钻床  钻出0.05mm公差的孔
比方说钻10mm的孔,
1,先用5的钻出孔
2,用卡尺量,然后用圆小锉刀往偏的反方向修整,以达到公差一致(修出坡口都可以了,因为在钻的时候钻头会自己走正了)÷3,再用7的或8的,9的  修到正了   就ok了
   再简单不过就是用中心钻拉   呵呵

无聊写了这么多,  拍砖我也没关系了

网友:
  紧车工慢钳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以前这叫“锉配”
顾名思义就是反复的放进去 ,拿出来,放进去拿出来
轻轻的敲击,看到黑点就用什锦 ...

师傅你说的我明白了     我想改变一下钻孔的意见  这个孔应该在五边形的毛坯上先钻出  不然基本上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读书的时候这个对我来说小ks,当年要参加全国的比赛
我用锯工锯出来的线就0.2mm以内,
这个关键是要把五 ...

  五边形是小KS     件二我搞不定

网友:
考基本功的 木有关系  随便搞搞就过了

网友F:
件二是套 还是环啊

网友E:
21楼说得没错,考的是基本功

你把工艺思路搞清楚   现在都是自动化时代
我现在开镗床,有电子尺
加工机械部件,讲究工艺才有效率   工艺对了做出来的东西才有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21楼说得没错,考的是基本功

你把工艺思路搞清楚   现在都是自动化时代

师傅我知道  可这是比武的  我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件二是套 还是环啊

套件  五边形镶进去的

网友:
考你们基本功的试题,首先画线要正确,用高度游标尺结合画规画,并注意径向水平,画好后用样冲点下,锯开后,锉刀选中齿;细齿和油光锉,来加工。最好用线切割做个角度规,当然看条件的需可了,接下来就看你的基本功了。

网友:
内径40铰孔。

网友:
想当年在学校也是这样磨铁磨过来的。

网友:
怎么感觉图纸少了点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