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上漏斗方孔怎么加工,可用什么方法达到要求?

楼主(2012-08-24):
(图片)

楼主:
老师傅说加工中心搞不定。

网友:
嗯,难度挺大,帮顶。

网友:
线切割割?

网友A:
先加工方孔,再插漏斗方孔,插刀带R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加工方孔,再插漏斗方孔,插刀带R3.

1.6的光洁度,插刀能达到吗。

网友(点评):
达不到,钳工用油石研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1.6的光洁度,插刀能达到吗。

跟老师傅商量一下,非常感谢!大家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这是做什么的呀?方孔还要光洁度,头疼的东西

网友B:
很明显,这个方孔适合用慢走线切割加工,是用割上下异形的程序走,割一修一,差不多能达到光洁度要求,实际要看慢走丝加工机床,如果修一不够光,那就只能割一修二了。能完全保证精度和光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这个方孔适合用慢走线切割加工,是用割上下异形的程序走,割一修一,差不多能达到光洁度要求,实际 ...

慢走丝360带锥度显得有点厚了吧,中部还有可能出现微凸,还是用一般线切割经济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