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算出来的扭矩和厂家提供的扭矩差这么多呢?

楼主(2012-08-24):
摆阵线轮减速机。5.5千瓦,1450r/min,减速比71,使用系数1.35, 传动效率 假定为0.9.
算出来是 P=9550*5.5/1450*71*1.35*0.9=3124Nm。

可问厂家人家给出的输出扭矩为1600Nm左右。

困惑了。

网友:
效率没有那么高,并且使用系数是什么参数?

网友(点评):
按照公司选型手册上查的啊。不过效率倒是没查到。 这样的减速机大致效率是多少呢?能到0.7么?

网友(点评):
要是上面算的没问题的话, 按照厂家提供的扭矩, 那不是效率只有0.46。。。大侠麻烦指点下。

网友(点评):
使用系数 就是减速机在什么情况下工作,一天几机小时。这样选出来不同的使用系数。

网友(点评):
你可以用度娘查一下,上面有介绍。

网友:
听人家说的么?还是要本样本看看。我觉得不太可能。另外,这个减速机的输出扭矩计算中不用使用系数fB吧?

网友(点评):
样本里面有说要乘以使用系数啊,所以才纳闷了。

网友:
是挺奇怪的,

网友:
个人感觉,加上fb算出来的是减速机的实际输出转矩,因为实际的输出转矩和工况有关的。比如说平稳负载,fb相对小。有突变的负载,fb相对大些,比如经常启停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