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轮倍率只有X1的档位有用,参数可以改成X100的吗

楼主(2012-08-24):
手轮倍率只有X1的档位有用,参数可以改成X100的吗

网友:
手轮坏了,修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PLC~~

具体怎么改啊,能说详细点吗?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改啊,能说详细点吗?朋友

如果你连怎么改都不知道说得再详细也没用~~万一改出问题怎么办~~所以安分点~~修手轮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