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两端轴承支承的受压夹送辊仿真分析

楼主(2012-08-24):
如下面几个图所示,这是一个两端安装滚动轴承的夹送辊受力分析,压力是作用辊子表面,夹送辊是成对使用,这里分析的是下辊,由上辊提供压力通过钢板作用在下辊上,分析软件是ANSYS。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请教:

1.约束:轴端定位安装的方式是滚动轴承,在计算时可认为是两端简支,而且这里应用的是调心滚子轴承。选择约束方式时个人纠结于三种"Frictionless Support","Cylindrical Support","Compression Only Support",这三种约束方式的定义很相似。

2.加载方式:压力是通过辊子作用在钢板上,再传递到辊子表面。正常情况下是弹性的圆柱体与刚性平面接触,接触面为长条形。因为其中涉及到弹性变形,本人没有详细计算接触面的宽度,也没有作表面印记,直接在辊子的三维上拉起了一个宽2mm的高2mm的平面作为力的作用面(见附图),
加载方式是直接选force,大小为500000N,指向凸台方形表面。

疑问:1.约束方式不同,自然结果也不同,上面这三种约束哪种比较适合我这个工况?
   2.轴头安装轴承的位置有个R的倒角,效果避免应力集中的,但是在三种约束方式下,未倒角的分析结果Equivalent,应力集中在台阶根部数据在80~110MPa之间,但是加上了这个R=2mm的圆角(轴承外径200mm)之后应力集中值“Frictionless Support”约束方式在200MPa左右,"Compression Only Support“约束方式在350MPa左右,"Cylindrical Support"约束方式在510MPa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倒了圆角反而应力集中更厉害了?而且有了这个倒角后,,"Cylindrical Support"约束方式对应的辊子挠度变大了,其余两种约束方式的挠度不变。

补充:如果辊身表面材料和轴头材料的弹性模量值不同,在分析时是不是需要分别定义材料,添加新材料?比如一般钢材的E=205E9,球墨铸铁E=150E9

网友:
用什么软件分析的

网友:
会安塞的都是神人

网友A:
我觉得可以从下面两点比较:
1,既然楼主先定义为简支,那么就是看实际有没有轴向位移。Frictionless Support允许有轴向位移,Cylindrical Support可以根据需要去控制是否有轴向位移,没有的话,那么就有分力存在。Compression Only Support有分力存在,估计是因为正向压力引起的。但是Compression Only Support施加面上面有因距离因素引起的应力分布不均匀。但是我个人更倾向于选择Cylindrical Support。我建议楼主将轴承部分建模做更细致分析。

2,关于应力集中问题,楼主可以先将圆角去掉,求解出相应部位的应力,再根据圆角的应力集中系数去求。
另外,轴肩处的端面是否跟其他有接触也要考虑到。
3,理论求解和实际有限元求解有多大差距?圆角处网格划分要细化。

网友:
LZ是直接上手ANSYS WB?我有段时间心血来潮想入个门,是学APDL,很是迷糊。后来一忙又放下了。始终觉得要先搞定力学基础和和变分思想的数学基础,有点难。WB感觉就像是个黑盒。分网处理,单元选择,加载方式,结果判断合理与否。没底。。。

网友(点评):
APDL这个接触了之后因WB出现而放下了,我一直就怵命令输入类的软件,我就是抄教材上的命令写,最终结果能不能得到还是50%的概率,所以界面友好的WB拯救了我。不过也是初步的学习中,一般用于理论计算结果的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从下面两点比较:
1,既然楼主先定义为简支,那么就是看实际有没有轴向位移。Frictionless Supp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将几个约束的区别说得很清晰,给我提供了后续分析的思路。

网友:
学习了,我在学WB过程中也遇到约束的问题,很是苦恼。

网友:
楼主你好,可以发一份ansys安装包给我吗?或者下载地址也行 414132040@qq.com

网友(点评):
兄弟 这玩意貌似6~7个G,我装完就删了源文件,上网下吧,很多的,听说13版都出来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点评):
直接去电驴下载ANSYS12或者13、14版本,这几个版本把APDL和workbench平台集成到一起了。软件有3个多G。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B:
楼主
小白请教
在位移分析时显示位移量是2.458e-003(mm),这是几丝的位移,怎么换算?

网友(点评):
丝貌似加工中的用语,俺老娘告诉我一丝是0.01mm,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e-003就是10的负3次方,就是1/1000的意思。丝是机加术语,就是0.01mm。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
小白请教
在位移分析时显示位移量是2.458e-003(mm),这是几丝的位移,怎么换算?

我在学分析软件,可惜没人带,你知道就告诉我吧,很想知道,丝是0.01mm的,我告诉你了,你也回答我啊。

网友C:
个人认为:楼主约束应该根据调心轴承的约束,设置约束,及六个约束中的几个。其二楼主的加载是怎么加载,好像都没有将,对于圆柱工件,接触应力分布,你可知道?可用平均应力投影面积方法你用吗?其三,轴的倒角有国标,现实中的差异是其实零件破坏不只是应力,没有倒角,可能类似裂纹等原因导致工件破坏。其四,既然是装不同材料,那么就是所你分析的文件也是装配件,只是你在有限元中设置的连接方式要准确。其五本人用的是proe有限元,楼主看完不要晕倒,像你用的软件,分析能力在proe之上,应该都有这些功能吧,另外,差异主要是专业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学分析软件,可惜没人带,你知道就告诉我吧,很想知道,丝是0.01mm的,我告诉你了,你也回答我啊。

大哥 你不会是卡在科学计数法上吧。。。2.458e-003mm=2.458/1000=0.002458mm=0.2458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 你不会是卡在科学计数法上吧。。。2.458e-003mm=2.458/1000=0.002458mm=0.2458丝,

谢谢楼主
我说我是小白没说谎吧,真的不知道e-003是除以1000?的意思。e-001是除以10的意思吧,不难理解
学习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楼主约束应该根据调心轴承的约束,设置约束,及六个约束中的几个。其二楼主的加载是怎么加载,好 ...

是有点晕,加载方式前面讲了,因为工况是上下圆柱辊子夹送钢板,接触面是微量的弹性变形,所以不用像理论计算滑动轴承强度那样按照投影面积分布负载,而是以切线接触方式的线载荷;另外轴的倒角是按照轴承的尺寸来的,这个倒角是必须的,其他的破坏方式在我目前的仿真分析中没法看出,但是这个倒角处的应力集中的表现确实存在了,我的疑问是倒角的应力集中情况为什么比不倒角还差;ANSYSWB中导入的文件在没有特别定义时,一律默认为系统中同一弹性模量的材料,所以不同材料的装配件跟定义连接方式没有关系;软件不同其中的一些设置不同,沟通起来比较困难,不免有鸡同鸭讲的尴尬。非常感谢您的热心帮助!

网友:
建议你在两个轴承支撑处使用圆柱面约束(释放轴向约束),再找轴端一面施加轴向约束。另外:你这个分析,涉及到上下棍子和板材的接触挤压变形问题,实际是一个接触分析问题。建议你将上下棍子夹板材的装配体,一起导入WB做接触分析,就更接近真实工况。给你传几个不同约束的教程,希望对你有帮助。至于圆角应力集中问题,我也遇到过,但还没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你要是有解决办法了,麻烦你告诉一下哦。

网友(2012-11-10):
赞同4楼的第2,3点
关于LZ疑问2,未倒角计算出的数值是虚假的;
关于LZ补充,如果辊子是球铁,轴是钢,用一种材料参数计算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