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淬火变形大么

楼主(2012-08-24):
6061的铝管,直径1“,壁厚0.035”,在529℃下热处理半小时,然后quench,然后人工时效,管子在热处理时变形大么?

网友A:
不知道管子多长,应该会变,但在时效前可整形.另外半小时短了.

网友(点评):
我们的零件壁厚很薄,只有0.035“,半小时够了的

网友(点评):
不是透热的问题,是需要时间组织转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管子多长,应该会变,但在时效前可整形.另外半小时短了.

1000-2000mm左右,整形的话是不是需要校形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