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镗镗孔刀具寿命难题

楼主(2012-08-24):
工件40Cr,硬度22~27HRC,刀具用废掉的转位刀片磨制的(材质好于市面采购的硬质合金)。孔径30,深度18,孔径公差0.02。设备是十多年工龄的金刚镗床(设备精度对粗糙度有影响),无冷却系统。现在难题是保证粗糙度Ra1.6(我们用粗糙度仪检测),刀具寿命太低,只加工20~30件就得重磨。试过修光刃和负倒棱,均没有有效提高刀具寿命。刃磨后加工的第一件粗糙度在Ra0.8~Ra1.1之间。我现在考虑是加冷却液,这样效果估计会提高一倍的寿命。但是还不行啊,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啊(前提是采用刃磨刀片,加工成本伤不起啊)

楼主:
单边切削余量,0.3左右,这个余量有点大,不过没办法。我们是大批量生产,成本高于一切,所以大家不用去考虑额外增加光整工艺,对我们来说不可能。

网友(点评):
磨双后角,第一后角小点试试呢?也可以适当增加前角和刃倾角。

网友:
我只能说用不同牌子的二手刀头一个个试过去,直到合格

网友:
对成本的概念还是停留在刀具上面太狭隘了。为什么价格更贵的机夹刀能大规模替代手磨刀?就是因为效率和综合成本比手磨刀有优势,而且还有一点同样重要,就是产品的一致性很好,不用担心换刀片影响产品质量。

网友(点评):
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一般的通用加工中刀具成本应该不超过整个制造成本的5%,在汽车行业这种大批量生产中,刀具成本可能只占到3%,最高的航空航天行业可能会达到20%。楼主是不是对加工产品的定价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