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用什么材质的刀具或刀片加工

楼主(2012-08-24):
304不锈钢用什么材质的刀具或刀片加工,切削速度,进给量,和吃刀量!望有经验的高手赐教!

网友:
我数控车床一般用YW2效果不错 条件好的用陶瓷刀具 这个具体要看工件多大 进给量是平时的70%就好

楼主:
谢啦!我一定试一试

网友:
以前用过一种是日本住友的铣刀片,很好用,刀片材质忘了

网友:
CNC车床通常用KennametalKC5010或SANDVIK2105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
这位朋友!你说的太专业我有点不懂?

网友A:
YG8用于粗加工,YW1,YW2用于半精车和精车。前角12-15主偏角75,精加工90.粗加工切削速度50-70m/min背吃刀量在2-7mm进给量0.2-0.6mm/r。精加工切削速度120-150m/min背吃刀量0.2-0.8进给量0.08-0.3mm/r,选用散热好的冷却液。试试吧!

网友:
一直用的YW2的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YG8用于粗加工,YW1,YW2用于半精车和精车。前角12-15主偏角75,精加工90.粗加工切削速度50-70m/min背吃刀量 ...

$ P0 J7 F2 \' D9 e谢谢你!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