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轴承和轴颈的配合,讨论

楼主(2012-08-24):
以前读书的时候,记得是轴承是标准件,与轴颈配合采用基孔制,基孔制下差为0”
   按照这样讲,那轴承在生产的时候都是下偏差为0,也就是轴承的孔是比基准尺寸偏大的。
但是,又看到书上说,为了使轴承和轴颈配合紧密,不至于在转动的时候有间隙而擦伤轴承内圈,轴承在制造的过程中,通常将轴承内圈孔做的偏下(一般是内圈孔做成上差为0)
          这样,就矛盾啦。
          但我看到设计部在设计轴颈直径是,比如,内径为30的轴承,将轴颈做成30,上偏差为0,下偏差为-0.03.这样就差不多了
  各位大大有什么经验吗?关于轴承的配合
    PS:(我所指的是有一定的过盈量,用锤子就可以敲入,不需要热装的这种配合)

网友:
这个楼主可以找一本轴承选用手册,一般都会有技术资料的,里面会讲到轴和轴承内孔的配合以及轴承外圈和轴承座内孔的配合。

网友:
轴承的配合应考虑很多情况,之前我也发帖问过同样的问题,注要看你的载荷,
转速,
像冲床,等高速旋转的场合还是要用过盈配合的,而且间隙要求也很高,但我看很多人在装数控车床时,丝杆和轴承配合时用的是过度配合,还有的是间隙配合,为的是维修方便,

网友:
俺认为,如果楼主讲的轴颈公差0---0.03的话,用于转数高的场合,如果转数低的话,可以加一定的过盈量。俺的愚见,不要见笑。

网友(点评):
您的意思是转速高的话,用的间隙相对要大一点?转速低的话用的间隙稍微要小一点(给一定量的过盈?)为什么???

网友(点评):
转速高的话,产生的热量就高,如果过盈量大的话,易烧轴承。

网友:
最近正好用到,要求不高我一般选用的轴是m6,外圈孔JS7或者H7。呵呵~

网友(点评):
你这样做,工人肯定装不上的,过盈量太大啦。一般用到K6就要用榔头敲上去了。我一般为了工人好装,维修容易拆下,用h6,与轴承内圈做到0碰0,轻轻一敲两下就撞上去了,而且有一点点过盈量

网友(点评):
感谢提醒。我再推敲推敲。

网友:
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关于轴承一章的内容了,很基础的。

网友(2014-05-12):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主要看实际应用,要看负载多大,转速多高,是内圈运动还是外圈运动,不同的情况,选用的公差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