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需要什么样的电脑配置?

楼主(2012-08-24):
  开学大二了,要买电脑。不太清楚机械设计需要什么样的配置。(要买本,最好直接推荐品牌型号,以4000~6000为佳)不胜感激。

网友A:
用solidworks,proe的话。2g内存,1g独显,500硬盘 敞开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olidworks,proe的话。2g内存,1g独显,500硬盘 敞开用了

多谢。

网友:
现在的主流配置都行

网友:
显卡选用英伟大芯片的,不要要ATI的,ATI的一般都是游戏卡,不是图形卡。另外CPU选用Intel的,尽量不要选用AMD的。Intel的图形处理速度比AMD的要快。

网友:
画图的还是自己DIY好。笔记本同样的价钱用起来差很远的。
我自己在用的机器。
CPU: 酷睿 I5。
内存:4GDDR3
显卡:firepro V4900
硬盘:固态硬盘    硬盘这里用固态硬盘很有必要的,速度会快很多。开机10秒。CAD之类的秒开,SOLIDWORKS 在装配的时候有很明显的提高, 固态硬盘比较贵。买个120G的就好了,价格600左右,跟机械硬盘500G的差不了多少价。
我用这配置,画三四千个零件的机器。没有压力。

网友(点评):
兄弟兼容性问题是怎么看的?

网友(2012-09-24):
cad软件大部分不支持多核处理器,
cad在硬盘上的读写比较多,尤其是启动软件的时候;
对显卡的要求不像游戏那么高;

楼主:
谢谢,虽然电脑已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