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线接近开关驱动24V继电器,求助

楼主(2012-08-24):
   小弟有一问题向各位前辈大侠求助:
     现小弟用一个2线接近开关(感应距离70mm),串在一个DC24V的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中(两个并联),工作时电流实测为80ma。
         接线方式:电源正极    接近开关输入  接近开关输出   5408二极管  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的正极    继电器负极直接接电
                         源负       电源是蓄电池
         接近开关的输出端接了一个5408二极管,接近开关输出电流200ma(标签上写的)。

      出现的问题:  工作几次之后继电器就无法工作,用万用表测量接近开关的输出端显示有24V电压,但接通继电器电路时电压
                            显示0V。 设备上一共有4个接近开关,现刚开始测试已经有一个出现这个问题。

  请问是接近开关的驱动电流太小了吗?   还是电路有问题(继电器没有续流保护),或者是元器件本身的质量问题?
                                                                                                    谢谢!

网友:
可以用接近开关驱动一个小型继电器,在用继电器触点接通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

网友:
继电器是电感,断开时有电压冲击,需要保护电路,具体不记得了

网友(点评):
就是加续流管,在线圈并联二极管。

网友(2014-01-20):
续流二极管接反了???

网友(2015-06-10):
需要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