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有一套液压加紧工装,液压表没压力

楼主(2012-08-24):
   大家好 。

我这有一套液压加紧工装,工作一个小时后压力下降,原本12.5个压,降到不到5个是怎么回事?刚开始以为泵不好换泵后也是和原来一样,停机一会再开又回到12.5个压。各位老师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应该有泄漏吧?油温正常么?油缸有内泄么?

网友:
电磁阀的出口打开,在那里测压力,如果压力正常,就是后面油缸的问题,如果那里压力正常,就是前面油缸电磁阀的问题。
估计油缸问题可能性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泄漏吧?油温正常么?油缸有内泄么?

油温正常

网友:
检查下液压系统安全阀?是否有些卡滞啊?

网友:
先换表,缸在加紧时会有压力损失表显示的是5MPA.但到峰值会显示12.5MPA。看看是不是表恢复不好

网友:
缸内活塞内泄。

网友:
油温不会过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