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和fx2n的区别?

楼主(2012-08-24):
刚开始学plc。看的是东南大学的教程,那个是讲欧姆龙的plc。

朋友见我学plc又友情赠送了两个三菱的plc给我,型号分别是fx2-16mr和fx2-48mr,可是我搜索了一下,很少fx2的资料,百度上打出来的都是fx2n的,请教大家,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哪里能找到fx2的资料呢?我上三菱官网都没找到。

另外,那个48mr的plc由于闲置时间过长,机器上的电池都坏了,流出很多黄水,电池拿开后,电池盒下面有锈迹,不知对机器影响大不大?怎么能简单检测机器的好坏呢?我查淘宝那maxell电池要43元一个,是锂电,请教能用普通聚合物电池来替代吗?

网友A:
1. 対象機種(シリーズ名)

生産中止機種 代替機種
    FX2              FX3U

備 考(必ず、参考資料で相違点を確認してください。)
・プログラム容量はFX3U の方が多くなります。
・デバイスの割付け,プログラミングツールの対応バージョンなどが異なります。

2.生産中止時期
2002 年6 月30 日

3.修理対応期間
2009 年6 月30 日ま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対象機種(シリーズ名)

请教楼上的,就是参考FX3U的资料就可以了对吗?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上的,就是参考FX3U的资料就可以了对吗?谢谢你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我在三菱的官方网站
只查到了,FX2之后过了好久,出了FX2N,又过一段时间出了FX3U。
网站上在说,用FX2的客户,请更换FX3U吧。
然后在它的资料部分里面找了好久,也没找到FX2的manual。
感觉,或许是因为FX2比较老,所以资料也不提供下载了。

FX2からFX3Uへ置換え
リニューアル製品:FX3U
FX2から、FX3Uシリーズに変換する場合、内部デバイスの割付が異なり、
また増設機器のプログラム方法も異なりますので、プログラムの修正を行う必要があります。

是说,从2到3,内部设备的分配有变化,program的方法也略有区别,program有必要进行修正。
看来不太一样。比较遗憾。

网友:
FX2是F1之后的产品,FX2之后还有FX1N,FX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