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00mm的梯形螺纹~~ 与它配套的螺母大径应该车多大?

楼主(2012-08-25):
          直径100mm的梯形螺纹~~  与它配套的螺母大径应该车多大?

     还有直径18MM长7000的钢筋  两头挑100长2.5的三角螺纹,  怎么弄快!滚丝机没有。 数控车?板牙 ?还是其他的什么方法?

网友:
你过有外径还不能确定,主要是梯形螺纹的螺距。下面那个只要板牙弄弄就好了,简单的

网友:
根据GB/T5796.1,直径100的梯形螺纹优先选用螺距12,,螺母大径加大1mm。不知LZl螺距是多少,螺距小于等于5mm,螺母大径加大0.5mm,螺距为6~12mm螺母大径加大1mm,螺距大于12mm螺母大径加大2mm。

网友:
如果网上别人给你的答案你认为对,就行了。若不行,再找我,你的问题我都能解决,但我与别人不同,因为知识有价,有意请下午联系:023-61711566

楼主:
汗@@@  忘记说了 6个的螺距

网友(2012-09-24):
外协,济宁利兴可以加工定制厂家直销的,来图加工花键轴蜗轮蜗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