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水口切断机受台材料选择

楼主(2012-08-25):
材料要求 轻  ,有一定的强度。橡胶品放置时不会磨损。
请用过类似的条件的 亲  们  ,,说说意见。

网友:
太仓力达莱特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性工程塑胶零部件生产厂家,专门针对不同行业的各种特殊的耐摩擦、耐磨损,耐高温(600-800度)、绝缘、绝热和自润滑性的非金属部件的需求。
现在应用最广泛的行业是钢铁行业的热轧线的刮水板。耐摩擦、耐磨损,耐高温(600-800度)、绝缘、绝热和自润滑性的非金属材料,我想在很多行业都能运用到,比如铜业中拉丝机上退火部位的水槽板、盖板和过线卡等,烘箱中的滑道和保温层等,染色和皮革行业的油墨刮刀等,等等。对对偶面的保护是我们产品的有一个特点,所以不用担心会磨损你的橡胶品,强度可以保证
如果您需要我们的产品,请联系我,我可以按照您的要求为您提供你要求尺寸的部品部件,联系方式:15850265099李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