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弹簧怎么选用啊?有相关标准吗

楼主(2012-08-25):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螺旋弹簧怎么选用啊?有相关标准吗?谢谢!

网友:
材料力学可以计算

网友A:
不知您是用在哪里的,如果是用在冲压模具里,首先计算出冲孔与下料的剪断力,第2,求出剥料板的力量,第三,计算出模具行程并选择适当弹簧个数,种类行程.最好弹簧保留15%预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您是用在哪里的,如果是用在冲压模具里,首先计算出冲孔与下料的剪断力,第2,求出剥料板的力量,第三,计算出 ...

谢谢,我设计一个机构要用弹簧复位,压弹簧的力大概为5牛,理论行程5mm,可我不知道怎么选弹簧,弹簧的粗细,原长等不知道怎么确定,请您指点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