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钣金怎么展开不了?

楼主(2012-08-25):
原图纸是PRO转换过来的,用SW转换成钣金后,图中的两个圆角处总是没法展开,求高手指教!

网友A:
看这个图自己计算一下展开也不是太难!

网友B:
我也不太明白,个人感觉应该是软件之间的转换造成的问题。可以用SW自己画下,再展开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图自己计算一下展开也不是太难!

这个图纸本身是不难,我只想找到用这种方法无法实现的原因。
其实只要将那个切除填充,整个钣金就可以正常展开了。我也说不上原因,可能是软件BUG的问题的,还是软件的不通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太明白,个人感觉应该是软件之间的转换造成的问题。可以用SW自己画下,再展开试一试。

是的,软件之间的转换问题让我很头大。用PRO可以展开,SW处理这些转换过来的图纸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只用一种三维软件,呵呵。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又了解到一个情况。

网友:
应该是软件转换的问题,重画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图示孔切除的时候没有正交切除造成的

网友:
做板金要不要装插件啊

网友(2013-11-05):
什么情况下  ,怎么才能找个东西联系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