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的一些细节问题

楼主(2012-08-25):
我现在工作的岗位有两台FANUC系统的数控车, 一台屏幕出现黑屏 ,不是屏幕坏了 ,而是跟手机一样待机, 一段时不动它就会黑。 但是随意按一个键就亮了。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另太也是屏幕问题 ,它的问题是机床在加工时屏幕中间一片空白,只有屏幕上方有程序名,下面有时间等等 中间的都是空白,导致我加刀补是要按刀补键它才会出来 。但是加工完一个产品屏幕又成空白,所以每次加刀补时就要按一下刀补键,机床在加工时图形,程序都看不到 很不习惯。

网友:
屏保啊。。好东西,。

网友(点评):
确实是个好东西 可是用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A:
省电撒!应该参数里面才能修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省电撒!应该参数里面才能修改吧!

可以说说具体是那个参数吗

网友:
等待 高手  说说

网友C:
屏幕变黑无显示的那个是屏幕保护,我现在用发那科的系统都那样。

白屏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说具体是那个参数吗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你可以到法拉克的售后那里问一下

网友:
好东西也有麻烦的时候。

网友:
参数3123修改

网友: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D:
FANUC 屏幕待机 好像是按哪两个组合键?  忘记了。。。

网友:
屏幕待机和电脑一样啊,我们用的siemense系统也是的,开机时按着3好像就进入windows界面,就像更改电脑设置一样设置一下就行了,但是fannuc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ANUC 屏幕待机 好像是按哪两个组合键?  忘记了。。。

POS与CAN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变黑无显示的那个是屏幕保护,我现在用发那科的系统都那样。

白屏不清楚。

那怎么设置不知道吗?

网友(点评):
这个帮不上忙,但是系统说明书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一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谢谢,一起努力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POS与CAN键

谢谢,明天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明天再试下

楼主:
补充一点 关于白屏的那台机床,我感觉不是设置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开机加工时是好的,很正常,就是突然之间白屏的,但是不影响机床运行,就是需要更改刀补的时候吧老是要按一下刀补键才能进入界面,等一个程序运行完毕(工件完工)它会又出现白屏。。。。以此循环,很是纳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 关于白屏的那台机床,我感觉不是设置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开机加工时是好的,很正常,就是突然之间 ...

厂家自己修改过的。就像订制开机画面一样。属于屏幕保护的一种。要知道,屏幕损坏以后是要整体交换的。按照三年前我公司的价格是含税40K,不含安装调试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路过,学习一下!!!!!!

多谢顶贴

网友:
黑屏时式屏保,FANUC系统都有。白屏可能是屏幕老化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 关于白屏的那台机床,我感觉不是设置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开机加工时是好的,很正常,就是突然之间 ...

调下色彩参数试试吧  ,好像在FS10/11后面几页有参数调整

网友(点评):
顺便问下有人在FANUC车床上 成功运用过FS10/11格式的吗 比如G76 G71 二型

网友:
黑屏是正常的啦,至于白屏是你屏幕的问题,建议你找供应商来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调下色彩参数试试吧  ,好像在FS10/11后面几页有参数调整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sjkabc 发表于 2012-8-27 15:38参数3123修改

改成什么,原来是0

网友:
还带屏保好东西啊!

网友(2012-09-24):
您说的这个应该是屏保吧!可以自己设定的啊!

网友:
具体是那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