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水切割大致市场份额

楼主(2012-08-25):
* Integrators 是指类似将自己生产制造的平台和KMT增压泵整合的水切割系统。
Source:Internal estimates

网友A:
大地的用过,五轴,当时到厂家去,技术人员问了我一句:“你们公司买了是不是用来做展览的”(言下之意是这个实用不大买回家顶多就是个摆设)听了这话当时就觉得心里挺难受的,员工都这样评论自己公司的产品,肯定不咋的。果不其然,安装人员做事拖沓,售后人员水平低下,小问题不断。
装上已有年余,实际用途都不太大,唯一有用的就是利用五轴开焊接坡口(进口高强度钢板加工不动)速度还不错,但由于厂家安装时工作台没有调平、C轴回转误差太大等原因造成工件开坡口时精度也不太高。

网友(点评):
您确定您使用的是五轴,而不是四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大地的用过,五轴,当时到厂家去,技术人员问了我一句:“你们公司买了是不是用来做展览的”(言下之意是这 ...

什么确不确定?
我用五轴我还不知道,xyzca   这不五吗  难道是五毛

网友(点评):
五轴五联动,还是五轴四联动?

网友(点评):
通常机床有几轴就叫几轴,能联动那叫几轴几联动 难道一台数控铣床不能Z轴和XY轴联动我们就说他是两轴吗?

网友(点评):
我曾经做过试验  验证过他的五轴联动功能 但只能手工编程  绕着一个圆XYZAC五个轴联运走螺旋线 成果可行

网友(点评):
据我所知大地的五轴目前尚不成熟,光控制软件(能实现五轴五联动功能)就需要十万元左右。

网友(点评):
一般的切割应用中五轴的用处还不大,用来切管子的话会把管子内壁像抛丸一样打出小洞。 大地的五轴系统可以用“垃圾”这个词来形容。是意大利一家公司做的,给提意见也不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确不确定?
我用五轴我还不知道,xyzca   这不五吗  难道是五毛

哈哈哈...你也不用生气, 人家就是问问吧了,

另外, 5轴的用途也就是做焊接坡口 和 大理石拼图用, 其他真的很少用.  我卖机时都会问客人是不是很多工件开4边坡口, 如果只是2边开坡口, 那我直接送他 手调角度刀头, 5轴刀头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你也不用生气, 人家就是问问吧了,

另外, 5轴的用途也就是做焊接坡口 和 大理石拼图用, 其他 ...

    我觉得他可能是水军所以我也没有好什么客气的。
    5轴的话开焊接坡口效率还是比加工高不少,尤其是进口高强度的材料。成本也比加工少不少,材料内应力还不大,这是目前水刀应用在公司产品上效果比较好的。

网友:
应该说是"准五轴"比较准确

网友(点评):
对,因为很多商家都玩概念,五轴四联动也叫五轴。五轴五联动才是准五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