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速装置,超过1500RPM转速表很不稳定

楼主(2012-08-25):
目前对一套设备的测速有点疑惑,采用的是接近开关,对测速盘分别用的是六齿的和八齿的,0-145RPM转速表很稳定,0-6000RPM超过1500RPM转速表很不稳定,几十转到一百转之间跳。如果电压有波动跳动还要厉害一点,光电机启动不跳。 装上皮带传动就跳。

请问有哪位高人可以帮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一般接近开关的反应频率是多少

网友:
我猜测不是测速装置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接近开关的响应频率是多少。

网友A:
例如欧姆龙的E2E-X10MY1 接近开关的应答频率为25HZ ,也就是说没分钟是1500个脉冲。楼主的测速盘为6齿和8齿,1500转/分钟时就已超过接近开关相应频率的6-8倍了,所有检测的结果就不准确了。这种状态建议使用响应频率45KHz的齿轮测速传感器。

网友B:
用编码器吧,现在也不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如欧姆龙的E2E-X10MY1 接近开关的应答频率为25HZ ,也就是说没分钟是1500个脉冲。楼主的测速盘为6齿和8齿 ...

那请问不装皮带光电机带动测速齿为什么很稳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编码器吧,现在也不贵了。

后来我们根据实际测出的转速用变频器输出的 ,但有的点准有点不准 比如5500RPM实际测出数据5548RPM  4000RPM实际测出数据4002RPM

网友C:
既然使用接近开关,那一定是考虑到了响应的问题.
带载不稳,那只能说明转速就是不稳,变频开环输出,不稳很正常.
假如用编码器反馈,那编码器最好用磁栅,而别用光栅.

网友(2013-03-21):
引用 网友C:
既然使用接近开关,那一定是考虑到了响应的问题.
带载不稳,那只能说明转速就是不稳,变频开环输出,不稳很正常 ...

请问大侠,为何编码器最好用磁栅,不用光栅啊?查了下两者的特点,还是想不明白。

网友(点评):
圆光栅不适合在高速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