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难倒整个厂,导致停产

楼主(2012-08-25):
最近厂里出也一个活,刀具很大,要求是放那把大的刀具两边刀套不能放刀,但是做过加工中心的都知道换刀刀套跟刀具会乱掉的,导致活一直停产在那里,哪位高手能把刀具跟刀套一一对应,换刀也不会乱,例如:1号刀始终在1号刀套里面

网友:
床子能受了刀子的重量吗

楼主:
可以的,刀具不重,就是宽

网友:
你是什么机床?哈斯的你只要在刀号上注明就行了,有超长的,有超重的。

网友:
机床刀具设定里面有,好好找找,你用什么机床,说不定我用过可以直接跟你说。

网友:
还有个简单的方法,这把刀不往刀库放,找个人专门放刀,用的时候装到主轴上,不用的时候拿下来。

网友(点评):
这样子很是麻烦呀,不过也总好过停产吧。

网友:
机床刀具刀号设置参数里面有,什么系统的什么型号的机床说清楚应该就有人给你解决,我们以前也用过这种刀具,将这个刀具在参数里设置为大刀,那么这个刀具在换刀时始终回换到相邻两个刀位是空刀的刀库位。

网友A:
看你是哪的床子了,如果可以的话把刀库改成固定换刀的形式就可以,这个简单点,对于随机刀库的话,要看你床子是否可以大径刀设定、重刀设定了,定义好后那把刀两边就不能放刀,而且始终位置不变,可以咨询下你的机床厂家,如果没这功能的话就麻烦了,一般都是编制在T图里的,用的时候加M代码就可以

网友(点评):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不知道干这个活需要的刀多码?如果少于刀库容量一半的话,就可以间隔装刀,不过能在这发帖估计这个办法行不通......

网友:
固定刀位方式  ,需要修改参数
经历过三菱系统需要刀具设置到T900几,FANUC的没摸过,问下厂家吧

网友(点评):
以前还真不知道呢,回去我也再看看!

网友:
首先看你的刀库是哪种形式!

网友:
M0下刀  没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沈阳机床1600B的,Fanuc oi-md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哪的床子了,如果可以的话把刀库改成固定换刀的形式就可以,这个简单点,对于随机刀库的话,要看你床 ...

怎么改成固定换刀模式,最主要这个厂没技术员,什么都要靠员工自己摸索

网友:
哥们的标题搞大了,这种问题就停产了,你们厂不差钱压。就像六楼的兄弟说的办法也是可以解决燃眉之急的呀,你们车间领导可以开了

网友:
用刀的时候程序暂停、人工上刀。这还需考虑吗。

网友:
什么系统啊 ?

网友:
我们用的hass,mazak这些侧挂式都可以设大刀重刀,新进的两台力劲机不能设,就是图个便宜,做些不用大刀的产品

不知道你那机台上有多少个刀位,还有要放多少把刀,
如果刀数是刀位数的一半以下的话,那你就把所有刀都隔一位放,你想啊,刀是对调的,它每次换回去都会回到之前刀的位置,两边必然是空的,这个方法也是我突然想到的,因为我们公司不可能用这个,没实际操作过,楼主多摸索
另外,如果刀数多于一半的话,楼主就要推算换刀规律,我想可以通过填补空刀的方式使之成为一个循环,
记得千万不用用mdi之类的手动换刀乱了那个循环0.0

网友:
楼主我又想到了0.0:
比如说加工顺序是T1-2-3-4-5-6-7-8-9-10---------1-2-3吧,其中2号刀是大刀
我加工完之后一二对调,大刀出,那么,二刀所在位得两边空,
二刀干完后再调三刀就得要求三刀位两边空,但是现在一刀位两边其实是空的,所以你换两次刀,先M6T1,二号刀回到原位了吧,然后T1和T3对调,这你就不用理了,所以很简单了
结论:重刀用完先与前一把刀对调就可以设为固定刀套(其实那些可以设大刀的机床就是这个原理)
这时的换刀顺序是  T1-T2-T1-T3-T4-……

楼主:
现在就是大刀用完拿下来,等用到这把刀在手动装上去,效率很低

网友(点评):
唉,给你讲个方法,不重视,大刀用完后加一个程序段M6T前一把刀,白高兴了,遇到了不识货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大刀用完拿下来,等用到这把刀在手动装上去,效率很低

以前看资料是在工作台上做了个刀座,超大刀放在刀座上,编了个宏让换刀时主轴去工作台上换。

网友B:
你可以加T0啊,例如T0M06;T1M06;T0M06;T2M06;把T0设置空刀 用完每把刀都用T0还会去在掉出来就不会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加T0啊,例如T0M06;T1M06;T0M06;T2M06;把T0设置空刀 用完每把刀都用T0还会去在掉出来就不会乱了

试过了,程序里像你这样是不换刀的,刀库一直在转。程序应该这样首先主轴上是T0,然后T1,M6; T0M6,T1M6(换1号刀);T0M6,T2M6;T0M6,T3M6;T0M6(换刀结束在把主轴上换到T0),参数数据D里面的刀具号就不会乱了,但是跟刀套对不上号,例如我T1一直是放1号刀套里面,可是T2是一直放20号刀套里面的,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大刀用完拿下来,等用到这把刀在手动装上去,效率很低

就是加个T0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沈阳机床1600B的,Fanuc oi-md系统

大哥,发那科系统可以设置大径刀的,这样就不会2把大的刀具撞在一起了,你只要问下机床厂得就行了。

网友:
(t1,t3……放在任意刀套上,t2放在2号刀套上)
m6t1   (t1被换到主轴上)
m6t2   (t1被换到2号刀套上,t2去了主轴上)
m6t1(t2又回到2号刀套上,t1去了主轴上)
m6t3(t1去了t3的刀套,t2去了t1的刀套)
……如此循环下去,t2始终都只会在2号刀套与主轴之间往复,这不就是定了刀套吗?
另外只要你一开始在2号刀套两边的1.3号刀套上不装刀,就不会有刀被换到1.3号刀套上,这就等于2号刀占了123三个刀套
如果不信,你可以找把小刀试着换一下,看2号刀会不会跑到其它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刀具不重,就是宽

套和刀不是同号吗?

网友:
很简单,为了安全,大刀具两边的,两个刀套,刀具号码设为0。大刀具就设个T90,调T90之前,先执行T99M06,再执行T90M06,用完这把刀后,执行T99M06,换回原来位置,其他程序不变。FANUC

网友:
把大刀子两边设定两把在加工中不用的刀子,且把它们卸载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估计你们厂里没人。 只要在刀库参数里面设置 大刀就可以了。 大刀相邻刀库是没有刀的。把你那机床型号和系统报出来。

网友:
还是床子不给力啊,我们用的进口的好床子都是一一对应的,呵呵,不从在那些问题

网友:
我想你那肯定是立加,以前的立加都是随机换刀的,现在的都可解决这个问题。既然是老机子,如果是FUNUC系统我可给3种方案,1:FUNUC系统有一指令M49,不知有没有用过,就是把主轴刀具换到自己设定的刀套去,2:就是编个宏程序控制大刀和小刀的互换方式,3:用M0就是不把大刀换到刀库。
不知能否帮到你,如果不行请别笑

网友(2012-11-03):
T1T2T3T4。T2大刀,1和2空刀别用,加工时T2m6完成后别备刀,m6插回原位置

网友:
funac 可以设大刀啊  就算是不设大刀把大刀前后两刀位都空刀 在大刀换到主轴之后先别备刀 等加工完成之后再调回原刀位 不就解决了么

网友:
这些得机床厂来解决,一般机床厂的刀库会有一个功能,即大刀具:其他的刀具可以随机换刀但是,大刀具的刀套是固定的,可以刀具属性里面更改,咨询机床厂

网友(2013-03-09):
HAAS是加H表示重,L是锁住两边刀具为空刀

网友:
刀具参数中不是可以直接设置大刀、重刀么,AL设置后它就自动在换刀的时候找两边没有刀的P码了

网友:
安全的做法应该是在用大刀前后都放M0,然后手动换刀和拆刀,过大的刀进刀库的过程也很危险。

网友:
买一台四轴卧加 我做过 有120把刀位呢 很厉害的 让你们老板买吧

网友:
呵呵   是搞加工中心的都知道要设大刀的!修改参数!小问题了!

网友(2013-04-10):
不知道怎样设置参数,使用笨办法,每次换刀都先换同一把空刀位,例如:T1 T2 T3 T4 T8 T9  机床初始使用刀具为T0

T1
M6
.........

M5
T0
M6
T3
M6
........
M5
T6
M6
......
M5
.....这样就不会乱刀了。

网友:
看是什么机床什么道具了。

网友:
还有刀库跟系统额。。

网友:
哈哈,大活人居然让尿憋死,
有个简单的方法,这把刀不往刀库放,找个人专门放刀,用的时候装到主轴上,不用的时候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