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简易的方法可以检测铁料是不是45# ?

楼主(2012-08-25):
用什么简易的方法可以检测铁料是不是45#( m0 Q1 i2 i1 l3 ]+ C

网友:
打火花,但要有经验的。

网友:
有经验的师傅拿到砂轮上一磨就知道,我这种菜鸟就去质检科借"金属材料成分分析仪"

网友:
要是材料是种类不多的话 看一下皮就知道啊

网友:
土办法,用火花,但要有经验的。用金属分析仪。

网友:
火花是一种,还有是听声音。前提多是要有经验。

网友:
先看一下已确认的45#火花,在看这块料的火花,对比一下就OK

网友:
看看磨的火花大小吧,另外45号的声音比较脆,可以比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