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批冲压件(3w个),如何在现有D17情况下将孔径变为D16?

楼主(2012-08-25):
         一 批冲压件(附图)数量在3万件左右,加工后孔径为D17    供应商现在要求D17改为D16的孔。
考虑节约成本,如何在现有D17情况下将孔径变为D16?
我们目前的整改方案:
                              1. 将D17孔加热后压扁进行缩孔;

不知道社区内有没有好的经验给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是说孔的直径从17改为16吗?

网友:
凸模车小1mm,凹模做镶套

顺便问下,加热压扁缩孔是什么工艺??没见过额

网友(点评):
将D17的孔周围加热后利用上图的D30凸凹模压扁,让变形后的料向内收缩; 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呵呵 试验后孔收缩量很小,变形后的料都在57尺寸方向

网友B:
把17的孔用同种材料填起来,再焊接抛光,最后再打16的孔,不知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17的孔用同种材料填起来,再焊接抛光,最后再打16的孔,不知效果如何?

批量件 工程量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孔的直径从17改为16吗?

是的

网友:
拍扁钢板使材料延伸,再修孔径,不知对不

网友(点评):
57的尺寸不固定, 压扁的同时材料都向四周延伸D17内部变化不太大

网友C:
直接焊。重新加工不行吗

网友(点评):
主要是量太大了,这些附加费用对方不愿承担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焊。重新加工不行吗

孔径太小,加热收缩不了多少。还有种内孔修复,,不过那代价比焊还要大。。而且小孔可能也修复不了

网友:
貌似真不好办,孔车大点,镶一根内16的无缝管进去可以不、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是冲压件,估计比较薄。

网友(点评):
9.5的料厚

网友(点评):
那孔件就得重做了。

网友:
没有什么好办法,重做吧,差个0.1左右一加热就缩了差1个毫米想想就不能行

网友:
凸模车小再磨,凹模重作

网友(点评):
谢谢很有价值,值得参考

网友:
木有材质硬度厚度等资讯,啦啦啦。。。。

继续围观

网友(点评):
不发言,就请你喝茶。。。。。。。。。啦啦啦啦啦

网友(点评):
莫非。。。。。有茶喝就侃山。。。。。啦啦啦

网友:
57方向做限位阻止金属流动

网友:
薄壁件可以采用碰焊技术

网友:
镶呗,但是冲压件不好搞

网友:
凸模车小再磨,凹模做个T的镶件很耐用吧

网友:
是不是必须是那个厚度的啊,不是的话,可以用一个比此孔大些的钢板冲成16的孔,再用工装将此板用电焊机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