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详细铣键槽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2-08-25):
铣轴类零件上的封闭键槽都有哪些方法啊,包括刀具的种类,粗精加工的步骤,有没有比较快捷的方法,例如连动往复铣削选什么刀具比较合适,用数控机床加工的话有没有好用一点的宏程序,求详解……

网友:
看看机械切削手册,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A:
一般是先打一个相应的孔然后在用键巢刀直接铣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先打一个相应的孔然后在用键巢刀直接铣就行

键槽刀不用先打孔

网友(点评):
数控铣床铣键槽 用键铣刀 在槽的方向与深度方向两向插补,可以不用先钻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槽刀不用先打孔

哈哈,不好意思,说错了,键巢刀是正尺寸的,直接铣就ok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键铣刀就可以完成联动铣削么

网友(点评):
大批量的话尽量用合金的,性价比高些,普通的太费,当然也可以用,但在深度方向进给量少些

网友D:
直接铣出来的键槽一般不是直的,而且很难在轴的中间,一般是分粗精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铣出来的键槽一般不是直的,而且很难在轴的中间,一般是分粗精铣

同意,,请问具体怎样铣才能保证在轴中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