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MPa的水压切割25mm的碳钢,能达到多快的速度?

楼主(2012-08-25):
有使用大地水刀的朋友说说,320MPa的水压切割25mm的碳钢,能达到多快的速度?切碳钢的收费比切不锈钢低多少?

网友:
其实你应该主力找 不锈钢,铝, 铜 的加工, 因为碳钢的切割,一般要求不高,也不怕热影响,有火焰切割,等离子切割 或者激光切割都可以用, 价格比水切割便宜。

除非客人是直接做零件, 但是你的设备精密度又不高, 所以你还是少点想切割碳钢的事 (有的做就做, 没的做别专门找切割碳钢的)。

楼主:
谢谢!这碳钢也是朋友的,也不多,反正不赔就是了。切碳钢和激光简直没法比。我一般是切不锈钢和铝。切铝比激光有优势!

网友(2012-11-09):
水刀成本高,不如激光割

网友:
320MP应该切断速度在90~130之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