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精铣键槽分别用什么刀具比较高效

楼主(2012-08-25):
粗、精铣键槽分别用什么刀具比较高效,采用联动往复铣键槽时选用那种刀柄比较好

网友:
看什么样的键槽,一般来说用键槽刀一刀完成即可,要求高的,键槽刀开粗,外加一把铣刀精加工。
超过12的,有建议用可转位铣刀,采用小切深大进给的方式插补铣,成本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