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的零件内孔(外小内大)如何加工比较快?

楼主(2012-08-25):
请教各位大虾,如下图的零件内孔(外小内大)如何加工比较快。在普通车床上,我一下午才做了几支。最关键的是直径32,长度140这段太慢。铁屑排不出来。刀子很容易就打掉了。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虾做过类似的零件。用的是什么刀头。刀具是怎么做的。

网友A:
走刀放0.05.加大冷却液。刀磨锋利点,铁屑要很软。

网友B:
外4mm内5mm的都做行,这32的太大了,应该随便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刀放0.05.加大冷却液。刀磨锋利点,铁屑要很软。

太慢啊,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慢啊,兄弟。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4mm内5mm的都做行,这32的太大了,应该随便车

额外请教下,,不锈钢。。小径内孔怎么加工7毫米。长140。可以两头车

网友(点评):
无具体要求,不敢随便给建议

网友(点评):
没看见要求 直接用钻头

网友(点评):
枪钻,很轻松

网友:
这应该不难车啊,,M30,车27内孔,里面32.相当于单面才 2.5,用尖刀移动进给,两刀,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我说个方法你试一下吧,用斧头刀,切记冷却要足够,最好在刀杆开槽,让工件能充分冷却,不然铁屑变硬那刀肯定不好使,进级和转速自己试车一来件就可以了,转速由低到高,360起吧,普车好像也没几档,进级又少变多,要提高速度无非改转速,进级,切削量这三者,自己试一下这三者如何搭配,才达到最佳的切削效率,M30牙高车到32的切削量应该也就是两三刀时间,32的孔太大了

网友:
如果震刀,可以升进级或降转速

网友:
转速低,走刀慢,75度刀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额外请教下,,不锈钢。。小径内孔怎么加工7毫米。长140。可以两头车

7毫米内孔公差再10丝内,单边长70,

网友(点评):
不锈钢,请注意是不锈钢,不锈钢容易车光,这就好办了。两头先用6.5左右钻头打穿,各车一个7mm深的台阶,能车多深算多深,剩下的就用钻床或者车床用7mm的钻头两头接穿。

网友(点评):
两头打的话容易产生台阶,最好定制加长刀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毫米内孔公差再10丝内,单边长70,

拿去线割不行吗

网友E:
楼主这件并不太难,刀杆做到Φ25左右,采用机夹式活动小刀头,也可磨成尖刀形式,前排屑,让铁屑从主轴孔内排出,车好底孔后,基本是三刀足矣

网友:
我觉得磨个尖刀应该没问题,加上冷却液吧,试试。

网友:
排屑不畅?刀磨刃倾角成前排屑,不用断屑,让铁屑卷成条从前孔里排出。我们车通孔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32孔是螺纹让道孔要求应该不高,可将刀和断削槽磨成与孔有一定的夹角且平,使铁削成片状可只接由孔排到孔外

网友:
这么长的距离,用车?
弱弱地问一句,是车还是镗?

网友:
内孔旋风铣就可以了,一粒粒的切削

网友:
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件并不太难,刀杆做到Φ25左右,采用机夹式活动小刀头,也可磨成尖刀形式,前排屑,让铁屑从主轴孔内排出, ...

就是前排屑,还可以用气枪在后边吹,加强前排屑,最好不断屑,让切屑打卷从孔里往前排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前排屑,还可以用气枪在后边吹,加强前排屑,最好不断屑,让切屑打卷从孔里往前排出。

如果刀磨得好的话,油盘里基本上是看不到铁屑的,只要是通孔,我基本上都是这种排屑方式

网友:
你把断削槽刃磨深些,走刀量调好,能保证出的切削能象米粒一样碎,然后切削液冲进去从另一端出屑,关键是刀要磨好,走刀量要配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去线割不行吗

不行,一头有70长锥度。

网友:
建议楼主用60度尖刀 从里面往外拉 剩下的槽就很方便了  就你说的这个排销问题应该很好解决滴 如果刀子磨的合适的话应该是出一条网状切削条

网友(2012-10-10):
引用 网友B:
外4mm内5mm的都做行,这32的太大了,应该随便车

大哥,您好,求教外小内大的扩孔技术,或者您有什么专用设备推荐吗

网友:
1.冷却液加压,冲走铁屑
2.慢进刀,或中途停,让刀冷却